[综合] 宝峰对讲机uv5r写频软件安装

楼主(2019-05-28):
我的win10系统为什么安装不了宝峰uv5r对讲机写频软件呢?安装到最后都会提示这个

wechat_upload15590384465ced09ee72467

网友:
用32位win7系统安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20-09-21):
系统不兼容?64位电脑装的32位软件?

网友:
写频软件这些最烦了,我上回也是半天装不上,最后换了32位的win7才搞定,然后还要安装一个什么组件否则你插上也识别不了机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网友:
重启后  先安装USB驱动程序  然后 在安装包 右键  以 管理员账户运行    安装
如果不行 就  先设置兼容模式  然后在以管理员账户运行  安装
WIN10  64位 可以安装使用

网友:
可能与软件的数字签名有影响,在电脑百度Win10关闭数字签名方法自己记下来去关闭数字签名。然后重新开机就好了

网友:
5R 没必要用写频软件,手动置频 就可以了。BG6E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