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疑似投影仪的遥控器

楼主(2019-05-28):
今天捡到一个外表奇特的遥控器,推测是投影仪使用的

正面

背面

拿下电池盒,看到三颗螺丝

半裸了

这一面信息量较大,用了一颗NEC uPD789011 8位单片机,可能是因为遥控器比较老,没有牛屎,还可以看到两颗固态电容和激光笔扩展位LASER1

翻面

这个是方向键的结构,有点东西,看起来使用效果应该和指点杆差不多

拆完了,做工还是不错的,不知哪位大佬知道这遥控器用于什么设备?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用 微信里面的 扫一扫里面的 翻译功能,扫这个遥控器背面的贴纸上的英文。就能大概知道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了

网友:
Genuine Original PLUS Vision U3-800R Projector Remote Control Unit
就是投影机的遥控器,ebay上面有卖,17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