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2098S量产失败,找不到量产工具。怎么办啊?

楼主(2019-05-28):
之前买过一个32G的扩容U盘,是芯邦的主控。

最近找出来重新量产,用软件查看可知是8G的MLC颗粒,想要量产成8G的U盘却遇到了问题。

我用的是默认设置:

本来想换成芯邦的量产工具,可是芯邦的工具不显示这个U盘。

芯邦可以检测到这款U盘,但是不能量产。不过这个工具把存储颗粒都检测出来了。

网友:
用UMPtools试试。

网友:
用低格才行。

楼主:
是的。我用低格软件成功了!谢谢你。
先是低级格式化:

低格成功:

再用高级格式化:

U盘成功量产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