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再拆一个老人洗脑机(专用养生讲座评书机)

楼主(2019-05-28):
“这个收音机是前几天,我在街上一个散发的小报上看到的,免费拨打小报上刊登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到一台收音机。”田大爷告诉记者,他按照小报上的电话号码拨打了过去,告诉了对方自己家庭的地址,今天果然收到了这台免费的收音机。

结果发现里面是一个看上去很廉价的收音机,还无法调频,在唯一一个频道里传来的是没完没了的药品广告,有治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只偶尔穿插一点歌曲和相声,对此田大爷失望不已。

只有开关、暂停键、音量键。什么充电插口、U盘插口、内存卡插口、耳机孔都没有。

用三节五号电池取代原来的锂电池,这个值得表扬,BL-5C锂电池假货太多,安全隐患大。

什么玩意,螺丝用梅花的,防拆?

里面真够简单的,满满的粗糙、廉价感。

网友:
这个七味苁蓉是壮阳的吗?

网友:
根本不是收音机,是个录音机。以前是插一片容量很小的内存卡,里面放着要播放的文件,打开就一直重复播放。

网友:
看半天就一个螺丝表述的清楚!

楼主:
继续
这个吸音海绵作用是吸高音还是低音?

三个集成块和数个零件,成本控制的非常好

16脚芯片查不到资料,应该是播放控制用的

旋转过来看

展现电路板另一面

不是内置TF卡,而是U盘

U盘没有外壳,用热熔胶与插座固定,还是为了省成本

拔出U盘

这个迈科微主控似乎名声不好,扩容、假U盘名声在外?

U盘另一面

海力士?人品大爆发?

网友:
1G的,不小了

楼主:
厂家还是挺厚道的,内接U盘,可以换内容。要是直接焊个Flash:lol:

插入电脑,什么情况?

难不倒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看来厂家为推销那些保健品,的确是煞费苦心,

可是这内存也太小了吧,121MB,鸡肋,更不是什么海力士。

去广告很简单。
但是这种满大街的评书机,这个是宣传健康讲座的商家给老人们定做的,其实目的就是宣传他们的健康器具或者药品,明智的老人就是听听,据说不明智的老人,听了这些讲座后,拿了好多钱去买商家的没有质量保证的健康药品和治疗仪器……

只能老人自求多福了。

网友A:
emmc的U盘,还行不亏。给老人拷上评书相声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的U盘,还行不亏。给老人拷上评书相声听就行了。

那个是必须的,不过得找个2G左右的U盘来改造一下。

网友:
隔壁王大爷说,田老汉,劳驾把小广告电话给我说一下,我也想要

网友B:
这个,U盘电脑不认播放机却能放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盘电脑不认播放机却能放是什么原理???

U盘的文件头加密,但是播放器可以跳过文件头播放。需要用数据恢复软件,最好是MyCrack的DiskGenius恢复,其它的经常是恢复那设收费墙。

网友:
漏电王闪存……

网友C(2019-07-18):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必须的,不过得找个2G左右的U盘来改造一下。

能吧药品广告分享一下吗,分享到百度网盘吧

网友:
前面刚拆就给我猜到那个斜的是U盘。再往后面果然是U盘。哈
老人家还是别贪这些小便宜,分分钟给广告坑了。。

网友:
我妈也被邮寄了一个,和这个一毛一样的,区别就是插TF卡的,还是只有64M的TF卡!TF卡没任何标示,真不知商家从哪里弄到这么小的卡。拆了之后,原有内容被我删除了,copy了几个赵本山的小品,老妈愿意听这个。还有,这破玩意特费电,3节电池,1个星期都没坚持到,每天平均听不到3小时。

网友:
那个U盘,低格一下就能正常使用了吗,还是要量产?

网友:
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吧药品广告分享一下吗,分享到百度网盘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DlWY4vlSUaEGZH_KKjt9A
提取码:tf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