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电机调速器,用来驱动信浓有感无刷电机

楼主(2019-05-28):
买了个信浓的无刷电机,三相带霍尔的,小日本的货,做工那是相当好,前后滚珠轴承,轴一点窜动都没有

之前只能用航模电调驱动,电流噪音比较大,没办法,无感无刷都这个样,毕竟靠反电动势判断转子位置肯定没霍尔元件准确,电机转的越慢反电动势越小,转子位置更不好检测,容易失步,所以无感无刷适合航模之类的用途,比较暴力,不容易坏,但启动性能和低速性能比较惨。

网上淘了一个电动工具用的有感无刷电调
做工那是一级棒,MOS是金封的,看起来就养眼
接线比较麻烦,用起来非常费劲
因为线很多很杂,颜色又多,不好记
每次都需要自己找出对应的U,V,W相和霍尔相位的对应关系

裸机测试没问题,找出连线方式,测试好霍尔
HU,HV,HW三相顺序和供电正负极

准备改成类似成品调速器的样子

一做起来就忘了时间,连拍照都忘了

板子放进盒子里比划一下,
准备焊接8针航空插头,前面板打孔装上电位器、正反转控制开关和航空插头

板子带电池检测,估计是用来低压保护的,接10kΩ电阻直接接在电源正极

正反转控制线接20kΩ电阻后连在调速线输入端

电位器用20kΩ的比较合适,10kΩ的感觉高速上不去

焊接,都用热缩管做好绝缘
不适合热缩管的地方后来用电工胶带粘好
尽量把线向下压,给风扇腾出空间
风扇用的是12V的4010无刷风扇,风扇本身比较暴力,接了个ST的7805并在电调两端,给电调的大功率MOS散热
只可惜忘了拍

加了风扇,忘记拍过程了,最终内部图也忘拍了
这就是只做不拍的恶习啊,严重影响骗M币啊
风扇的散热孔手工挖好

前面插上航空插头的样子

后面用了纯铜大功率DC插孔,开关挑了一个红色的表明这是个电源开关,和前面板的正反转开关区别开来

电机接线又忘了拍了,咱做东西没拍照的习惯啊
都是做完了才想起来拍

网友A:
这电机打算用来做什么?

网友B:
这个电动工具用的有感无刷驱动多少钱啊?这电机力度怎么样也想买两个玩玩

网友C:
很不错,不过扇叶和外壳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动工具用的有感无刷驱动多少钱啊?这电机力度怎么样也想买两个玩玩 ...

25W还想干什么? 小电磨、水泵电机或者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W还想干什么? 小电磨、水泵电机或者风扇

所以一直没下手啊

网友:
这货轴太小做风扇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打算用来做什么?

还没想好,先驱动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动工具用的有感无刷驱动多少钱啊?这电机力度怎么样也想买两个玩玩 ...

30元,应该是电动工具上的,功率估计200-300W吧,驱动这个电机简直太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不过扇叶和外壳怎么解决啊

没打算用它做小风扇啊?就是驱动着玩玩,还没想好弄来干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元,应该是电动工具上的,功率估计200-300W吧,驱动这个电机简直太轻松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E:
低速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元,应该是电动工具上的,功率估计200-300W吧,驱动这个电机简直太轻松

标签上注明是: DC20V  25W ,能超上200W吗?难道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签上注明是: DC20V  25W ,能超上200W吗?难道是虚标?

我是说驱动器是200-300w的,电机只有2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谢谢!

刚看了一下,买的那家下架了
你去淘宝找找看吧,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速怎么样

可以调到比较低的转速,而且低转速用手阻转还是很费劲的,没转速计,不知道最低能调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谢谢!

哦,我指的是驱动哈
电机还有的,某宝搜‘’杰盛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指的是驱动哈
电机还有的,某宝搜‘’杰盛电机‘’

电机我知道,驱动也找到了看着很像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能用电动车的上驱动吗。我有一大批。想研究一下用途。 电动车的已经有调速、限速,刹车等功能。

不过我不懂有感无感无刷的本质区别。哈哈

网友(2022-03-02):
这个有感无刷驱动好用吗?电机兼容性好吗?最近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