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风扇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天气见热准备把立式遥控风扇拿出来用的,结果低速档出现通电1-2秒就自动停转的现象。中速和高速都没问题。扇叶运转自如已经排除轴承问题,经过线路测试已经排除电源板问题,启动电容是好的也换了。
后来才想到测电机绕组发现低速档电阻开路,奇怪了去年放起来还好好的,怎么会坏呢各位大侠?并且通电还能转一秒钟,是电机的什么问题呀?温控换了吗?

网友A:
由于长时间没用润滑油干枯导致的,地档扭矩小所以转不起来,在转子轴套加点润滑油就行了!

网友B:
先打开电机加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长时间没用润滑油干枯导致的,地档扭矩小所以转不起来,在转子轴套加点润滑油就行了! ...

不是这个问题,本身不卡滞,也加了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电机加油再说。

那肯定第一排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