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电流表读数偏小很多,怎么调整

楼主(2019-05-28):
这种电流表读数偏小很多,怎么调整。小可变电阻调了也不行。

网友:
硬件的话就调整取样电阻,软件的话就自己写程序!

网友:
直接买那种带容量的多好!看我的帖子

网友:
后面板子上有个校准的可调电阻,改变和它相串的电阻就能改变调整范围

网友:
如果这个表是用在这个明纬可调电源上用的话,改变接在康铜丝上的位置来校准,教程里不是说过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拿个小刀,然后表拿下来,和准确的电流表串联,用小刀刮康铜丝,刮铜屑下来,直到准确

网友:
小是取样电阻小了,不匹配

网友:
如果调了背面的可调电阻还是偏小,那就需要改运放的放大倍数设置电阻了,一般是跟可调电阻串联的一个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