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慎用洗板水

楼主(2019-05-28):
半年前买了瓶洗板水,洗松香洗焊油很方便,溶解性超强,但是也因此溶解了不少不该溶的东西,发个贴总结一下

能溶解的列表
手机,电脑,拍立得,充电宝,kindle,路由器,手机充电器,机械键盘的外壳(塑料的亲肤材质大多数都溶,质量不好的也溶)喷漆(绝大多数喷漆)油漆,各种笔亚克力(相框的,液晶的都一样)
液晶面板的膜和胶水(偏光膜,后面的背光部分的亚克力和各种膜都能溶,血的教训!!!
热熔胶(溶的不好)
双面胶,透明胶,电工胶带,泡沫胶带的胶(泡沫胶带泡沫都融)
各种打印的东西,比如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打印的东西(不包括电路板上的丝印)
塑封过的照片
山寨平板背面的logo(背板是金属的,logo能溶)
电阻屏
金卡斯的卡具

就这货,而且还不耐高温。。。
电位器的旋钮帽,键帽银行卡的磁条
pe材质塑料

我再想想。。。

溶不掉的东西
洗板水瓶,喷雾瓶,大多数塑料容器,还有赠送的黑色刷子
硅胶(各种硅胶没见到能溶掉的)
主板上的各种元件,排线,座子,阻焊油,丝印,开关
pp,hdpe,PET
人和动物
部分商标(焊锡的商标贴纸不溶,有很多光面的打印物如果光面溶不了就不溶)各种线,漆包线,热缩管
大多数为焊接做的东西(耐高温的好像大多不溶)
塑料袋
各种封装(塑封和绑定,牛屎随你怎么叫)

说下如何避免悲剧
用的时候小心再小心,刷子刷电路的时候注意洗板水飞溅,勤拿多取。
能不洗尽量别洗!!!松香不腐蚀,留着也没事,焊油拿刷子刷走就行(如果上阻焊油的话还是要洗的)

如果不小心溅上了,别用纸擦。放平,开焊台100°小风吹到没有流动为止。然后放到干净的地方等24h以后再用,可以最大程度减小损坏

我用的洗板水

味道不小,挥发快,极易燃,不溶水
可以当成解胶剂用(ab胶就能溶,502没试过,液晶什么的可以连膜一起溶,溶过手机边框)

之前没想到这东西溶解性这么强,汽油和酒精都溶不了它竟然能。。。
说实话,不推荐购买,味道大,而且太易燃易爆,溶解性太强。如果就是洗松香和焊油的话还不如就用酒精,味道好点,还便宜不少

网友:
学习了。这个使用感受很有用

网友:
我一般就用酒精加刷子,毒性也是有的

网友:
搞点有毒的丙酮用就行

网友:
同样用这个东西悲剧,分装在一个塑料喷瓶里面(就那种装化妆水的),结果没几天整个喷瓶都变形了。再考虑要找玻璃瓶来分装了。缺点就和楼主说的一样,味道特别重,瓶子上面还写了环保,反正我是不信的啊!洗 BGA 焊膏很好用,解胶很好用,但腐蚀性也很强!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东西的 MSDS 看看。

网友A:
我一般用酒精,虽然板子有点发白,但处理得当,几乎不会留白,洗板水是专业人士用的多

楼主:
不融水,个人感觉是氯仿,有时间试试用它粘亚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酒精,虽然板子有点发白,但处理得当,几乎不会留白,洗板水是专业人士用的多 ...

95度的酒精可以不?

网友B:
论看使用说明书的重要性。

网友:
估计成分类似化油器清洗剂,具体的要看下说明书。医用酒精毒性小些,六神花露水常有的成分。

网友:
贴片引脚下面的松香溶不动,洗板水水就没这问题

网友:
还好我没买这洗板水,我一般都用95酒精,溶胶的话我用煤油,煤油的缺点就是残留味道很大,不过放几天挥发后就好了,但总觉得不适合入口用品使用。

网友:
实用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与水不互溶而且比重比水大,那就可能是含氯的溶剂,氯仿,二氯甲烷之类的。
使用时一定要通风,这种东西一般都不纯,可能混有苯,长时间接触会得白血病

网友:
以前看见电脑城那些人兑过。。感觉是二甲苯兑酒精。效果差不多。

网友:
丙硐符合上面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看使用说明书的重要性。

没有说明书。。。背面没说成分,只说了熔点沸点闪点挥发速度什么的,还有产品用途,没说溶不溶塑料什么的,说了溶解油脂,助焊剂,松香什么的,而且无腐蚀。反正说了有利的,没说缺点。顺便一提,手上有伤口碰到这个超级疼

网友:
我也中过招,拿洗板水擦塑料上的胶,结果把塑料也擦花了,才发现这个洗板水能溶解塑料,也是买的维修佬的。

网友:
你用汽油也能溶、、、、、我一般都是汽油洗 不伤手

网友:
这个使用心得很有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