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惠普T920绘图仪服务站,不知道清理后能不能继续使用

楼主(2019-05-28):
这个东西不就是废墨盒么,叫个名字还这么高大上。。不知道清理后还能不能用,一两千呢,买了新的,清理后没有装机。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A:
带喷头的吗?如果是喷头堵了就甭折腾了

网友B:
绘图仪不是用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喷头的吗?如果是喷头堵了就甭折腾了

不带,喷头在墨车上面,这个是废墨收集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图仪不是用笔的吗?

不是的,那种是模拟手绘的。。。。老师让学生收工画图  他们不会画或者不想画    就用那种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那种是模拟手绘的。。。。老师让学生收工画图  他们不会画或者不想画    就用那种机器   ...

还有不喜欢画图的,专门开发工具替代。我小学低年级最喜欢画图,但讨厌错百词抄20遍,当时没啥工具,要是有写词机器加点随机位置,模拟人写字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不喜欢画图的,专门开发工具替代。我小学低年级最喜欢画图,但讨厌错百词抄20遍,当时没啥工具,要是 ...

工程图纯手工画起来很要命的一个很简单的减速器图纸能有一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程图纯手工画起来很要命的一个很简单的减速器图纸能有一摞

当时数字绘图没普及的时候,纯手工确实很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数字绘图没普及的时候,纯手工确实很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

大学的工程制图,都是泪啊

网友E:
开打印店的?
似乎有芯片记录?不知道要不要改写

网友F:
搞那种大大张工程蓝图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打印店的?
似乎有芯片记录?不知道要不要改写

是的,开打印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那种大大张工程蓝图用的吧

对  看的多了觉得,也不是很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