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轴承外圈磨大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电动车前轮轴承外圈被磨大了,轴承放进去卡不住,会晃。
骑起来也有些颠簸。

以下盗的xyx网友的图,谢谢你啊!

大家知道这种问题,除了换轮子,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薄钢片吧

网友:
垫钢片或者铜片都可以,不过会影响同心度,能不能感受到另说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啊,薄钢片知道去哪边能买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啊,薄钢片知道去哪边能买到吗?

各种易拉罐,不用买,楼下垃圾箱里也能翻几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易拉罐,不用买,楼下垃圾箱里也能翻几个出来

哦,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啊!

网友:
垫易拉罐的铁片只能用2~3个月,最好是去找个正常的轮子,整个的换下来

网友:
可以在轴承外圆上镀焊锡

网友:
还是使用不锈钢薄片比较好。将不锈钢薄片剪成0.5cm大小的片,均匀的在轮壳的轴承套处垫上5-7片,然后将轴承敲进轴套(一定要够紧,如果不够紧需多垫些薄片),这样就可以使用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
不锈钢薄片可以找不是铝的易拉罐

网友(2019-06-27):
不锈钢薄片 去不锈钢加工店铺 那里的边角废料各种厚度的都有

网友(2019-08-06):
轴承该换了,轴承生锈了,转不动而导致磨外圈

网友:
在轴承窝圆周母线上用锤子和水泥钉尖凿一串小坑,旷量小间隔120度凿3条,旷量大凿6条或9条,再把轴承压进去,被小坑挤压出鱼眼台的铝材会使轴承紧固在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