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个气泵

楼主(2019-05-28):
路边捡的,看电机挺大,就拆开看看能不能用,回家拆机后组装后气力还挺大,应该不是X宝上30块的那种

网友A:
铝合金气缸,电机像775的,这个30怕买不到吧

网友B:
运气真好,这里面还很新呢,感觉没用过一样。

网友C:
30块钱那种没轴承吧。

我车险送了一个大概就是30块钱标准的:电机只有这个一半大、一级减速齿轮驱动、全塑料、没轴承,一次性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气缸,电机像775的,这个30怕买不到吧

电机10厘米长/直径5.2厘米,775电机没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真好,这里面还很新呢,感觉没用过一样。

看电机换向器没什么磨损,就是正极接线断了,我重新接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块钱那种没轴承吧。

我车险送了一个大概就是30块钱标准的:电机只有这个一半大、一级减速齿轮驱动、全塑 ...

30多的那种确实没轴承,塑料壳倒是挺大,气缸小的很

网友:
这个泵有力。

网友:
这都能捡到~~车险的没这么好质量

网友:
运气真好,这个都能捡到

网友:
能捡到全滚珠轴承的运气很好。我那捡到过压弯轴的CD机电机,和一个锈烂的水泵电机都拆铜线。

网友:
可以改装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