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电起子GSR6-25TE求助

楼主(2019-05-28):
各位大佬,淘了一把220V的博世电起子,型号:GSR6-25TE,500W的,黄色开关。网上搜了一下,多数都是701W的,而且开关也是红色的,请问是山寨货吗?还有一个问题,头部缺了一个配件,哪位大佬有配件或者有资源?圆管里面断了一个披头,怎么取出来?希望各位大佬指导一下,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瑞士制造,仅有中文?看结构、看参数(0-2500r/min),除了批头座之外这不典型一个交流电钻吗?
换个夹头,还其电钻身吧。这么高的转速,仅靠调速开关调速拧螺丝,不好办。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试一下,看能不能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