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堆电风扇控制部分

楼主(2019-05-28):
废品站扔的,对废品站都不要的。
废品站拆了电机,底座,其它的都扔了。
一共五个, 这是其中三个

从右到左开拆
这个电子版的,带遥控

中间的那个  定时器都是锈,

水泡了?

小灯泡。老电扇带灯的不少。

第三个  这个和象牌的有点像。电抗器调速

电路图

第四个  这个有点另类了。两个划片电位器控制
风扇运行与停止时间。

这个灯管点亮是绿色的吧?

蜂鸣器在铝壳中

第五个
外表喷的漆

照片覆盖了一部分,就剩这些。拆散时的照片都没了。

网友A:
后面两个有点奇葩了,好像都是华为出的?

网友B:
塑料应该比铁贵吧?铁估计6毛左右,塑料估计一块左右吧?

网友C:
有能把风扇从4档风速改成多档的板子吗?

网友D:
菊花牌的电扇真心不错,电机肯定是铸铝外壳的那种,可惜机头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两个有点奇葩了,好像都是华为出的?

后两个除几个档位外还有电位调节风扇运行与停止时间,进行间歇运行。哪出的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应该比铁贵吧?铁估计6毛左右,塑料估计一块左右吧?

塑料不收,拾荒的都不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能把风扇从4档风速改成多档的板子吗?

加电抗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菊花牌的电扇真心不错,电机肯定是铸铝外壳的那种,可惜机头不见了

做工扎实,看到时就这样了。机头 底座都拆了!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B:
塑料应该比铁贵吧?铁估计6毛左右,塑料估计一块左右吧?

小体积的塑料,带螺丝的废品站都不要 ,拆麻烦 ,大锤也不容易打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