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装个旧空调排空求教

楼主(2019-05-28):
夏天到了,肥宅快乐屋在楼上太热了,几百块买了个二手定频空调安装怎么排空有老鸟指导下么!
网上找的教程不太明白:空调内外机连接时,先把小管(细管)拧紧到位,大管(粗管)拧到位后回松一圈。注意这个过程不要做反了,不要先把粗管拧紧到位后而回松细管,否则会造成粗管里的空气被压缩挤压在细管的通道里排放,使排放不通畅,不彻底。然后迅速打开细管阀,此时从细管阀门处开始,机内的氟气一路将内机和粗管(回管)里的空气压送至粗管阀处喷出,心数6秒钟左右(有些厂家规定喷出的气体待手感有凉意时为止)后,再把粗管拧紧到位,排空操作完毕。
这个操作完毕粗管的阀门还要打开么,排空的过程中需要内机开机通电运行么
还要就是墙壁开孔,手头只有电锤买个60MM的开孔器好使么,砖墙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出钱找个专业安装的

网友:
你这个我看好像有点复杂,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出钱找个专业安装的

问了一个,现在天热了150只管安装,支架100一个,还是尽量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了

网友B:
首先制冷剂必须是R22才以以下方法《其他冷媒老实抽真空》      高压管拧紧 低压管用手拧到拧不动 然后回半圈  开高压阀 《不要开得忒大》数几秒  然后拧紧低压管 <不要关高压阀》再后缓慢开启高低压阀到位  拧紧高低压阀帽 最后测漏  再最后开机收拾工具泡上一壶茶

网友:
支架加螺丝前几天刚买的,19块钱

网友:
排空过程没问题,排空后拧紧粗管螺母,打开阀门,粗细两个管的阀门全部打开,排空过程不要开机,打孔的话买根30cm的穿墙钻头就行,电锤用开孔器一般都不好用

网友C:
我说吧,最好先拧紧粗的回气管,细管不拧紧,但位置弯曲都做好,拧开冲氟利昂口,连接氟利昂罐,用罐里氟利昂冲排外机里的空气,完毕拧紧细管,打开,阀门开机制冷看,氟利昂压力是否正常,如果是410,请抽真空,再打开阀门,压力低,放完抽真空,定量加注

网友:
砖墙随便打。自己做工的借一把飞机钻应该不难,配个合适的开孔器,自己买也不贵。水都不用浇就打好了。

网友:
万一人家没收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制冷剂必须是R22才以以下方法《其他冷媒老实抽真空》      高压管拧紧 低压管用手拧到拧不动 然后回半 ...

就是R22的,找了个视频看了下大概是明白了,周末自己装下试试吧,像楼下说的人家要是没收F那就完蛋了,只能老实找人充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吧,最好先拧紧粗的回气管,细管不拧紧,但位置弯曲都做好,拧开冲氟利昂口,连接氟利昂罐,用罐里氟利 ...

自己装啊,没有多余的F啊,网上找的高低压排气都行,R22的制冷剂

网友D:
安装空调不是神秘高端的事,我就自己用电锤+50厘米长40毫米直径的开孔器(砖砌外墙多数40厘米以上厚度短杆钻头打不通),从屋里向外打打的砖墙孔(如果淋到雨的位置,孔要内高外低向下倾斜一点,防止雨水倒灌进屋),外机挂架是4颗m10x120脹栓固定(外机要评估施工安全,最近还有新闻说一个正在10几楼安装的空调外机掉落,把在下面楼层安装空调的工人砸下楼去而死亡),自己装的1拖2空调。
至于r22 排气就按说的标准方法,注意制冷后粗管如果略微结露属于冷媒存量正常,否则应该用压力表检查是否缺少或者钳形表检查空调电流不应与名牌额定电流差的太多(我安装的是新机所以没有缺氟的问题,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空调不是神秘高端的事,我就自己用电锤+50厘米长40毫米直径的开孔器(砖砌外墙多数40厘米以上厚度短杆 ...

刚刚装好了,乐子大了,卖家还真没收F,还得加,算了不自己搞了,还是明天找人充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R22的,找了个视频看了下大概是明白了,周末自己装下试试吧,像楼下说的人家要是没收F那就完蛋了,只 ...

淘宝上的r22十几块一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的r22十几块一瓶

R22你敢自己搞?··不怕炸了?

网友:
R22不会炸的 ,   除了传说中的破坏臭氧,什么都好 。。。。。。。。。。。

网友(2022-08-29):
r32的制冷剂得用真空机抽,否则制冷不好,还容易爆炸,针对r22制冷剂,排空是粗管上紧后松一点要漏气,细管锁紧,旋开细管截止阀,粗管跑气,到冒白色气体就锁紧,排空完成,不需要通电,但一定要检漏,2个阀门,2个接头,一个加氟口。

网友:
开孔用小点的长转头多转几个也可以搞,一个孔没必要买转头。

网友:
那会那么容易爆炸,只不过22之后的制冷剂都是混合剂,只能一次充足。漏了就要全放掉检漏之后再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