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德劲收音机DE108(成色惨不忍睹)

楼主(2019-05-28):
地摊货,一元一堆里中的一个,能显示时间不能打开收音功能。肯定开关键问题,拆开经查不是触点氧化问题,电源键负极不通,拆完机飞一条线解决,功能完好,可惜喇叭声音太难听了。

网友A:
支持一下拆机帖。没M也来捧个人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拆机帖。没M也来捧个人场。

谢谢,捧人场就行啊

网友A:
隐约看到ASP芯片,是数字式的?
用料还是可以,三个集成块,应该是立体声的。
板子上线路设计不太规整,看起来比较凌乱,零件横七竖八,好像没洗板子。强迫症患者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约看到ASP芯片,是数字式的?
用料还是可以,三个集成块,应该是立体声的。
板子上线路设计不太规整,看 ...

是数字的,带钟控功能,其他参数未查,板子不知道是没洗还是进过水,喇叭破了一个洞所以声音很差,天线断了一截,总之板子功能正常,其他惨不忍睹,不过这个价格合2毛左右,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数字的,带钟控功能,其他参数未查,板子不知道是没洗还是进过水,喇叭破了一个洞所以声音很差,天线断 ...

但是为了修这2毛,
你需要有万用表,电烙铁,。。。
那就不是2毛了

网友C:
收音机不错,做块面板吧

网友D:
看起来料挺足,DSP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为了修这2毛,
你需要有万用表,电烙铁,。。。
那就不是2毛了

没这两毛也有这些玩意,而且还不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不错,做块面板吧

没必要了,我还有一个同样的,电位器锈死其他正常,好像喇叭也坏了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料挺足,DSP收音机???

好像是的,至少不是路边机

网友:
当年故事会还是什么书后面全是这玩意广告,差点中毒买个。。。

网友(2019-11-17):
用料不错,想当年也是一,二百块的东西。

网友:
这种东西,品相不好不必入手~除非是练手学习的~不然修好了用起来也别扭~

网友:
真够脏的啊

网友(2020-02-25):
德劲收音机de108,用料扎实,不错的。

网友:
这看起来好像全部都是手工焊接上去的一样

网友:
有一个没有屏幕的。

网友(2023-08-04):
够脏的和,清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