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稳压管测试的电路并加到晶体管测试仪上

楼主(2019-05-28):
看到有的晶体管测试仪有测稳压管功能,看了一下手中的LCR-T4测试仪电路中没有测稳压管的硬件,想给它加个测稳压管的硬件电路,参考PDF中的电路制作了如下的测稳压管的的电路,这个电路再加个电压表头可以单独作为稳压管测试仪。制作测试好后焊到晶体管测试仪上,但是很遗憾不能测稳压管,后来看了一下菜单中没有稳压管选项,试了其它的固件也不行,没找到有稳压管测试功能的固件。
1.先来个制作电路图,MC34063升压大约35V多点,左边三极管控制用的,右边的三极管电路1mA的恒流电路,最右边的W电位器和20K的电阻组成电压采样10倍衰减可微调,用于校准显示;把左边的三极管控制去掉右边的W和20K拿去(不拿也可以)加上电压表头可以单独作为稳压管测试仪。

2. 制作完后测试空载,空载的电压在36v左右跳动不太稳

3. 测试一个稳压管看看,一个3.3V的另一个15V的

4.固定焊接到晶体管测试仪上

5.前面空载的电压不态稳,后来在5V输入端加了一10UF贴片电压稳定了35.26V

6. 接上一12V稳压管进行测试,但是不显示,原因是固件中没有测稳压管选项,也没有找到能测稳压管的合适固件

硬件是成功了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合适的固件,E文的PDF看不懂,哪位朋友知道哪个版本固件能用或有此固件的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图纸已收藏,坐等大神固件

网友A:
这玩得很专业,我是买来先贴上标签,用的时候直接选

偶尔测的时候就用稳压电源,恒流10mA,电压调最大,夹上稳压管直接看电压就行

网友B:
嘿嘿,和楼主的同款。请教一下,垃圾桶符号上面的两个空触点是干啥的?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太复杂了,一个焦尔小偷电路后面接稳压管就行,自带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得很专业,我是买来先贴上标签,用的时候直接选

偶尔测的时候就用稳压电源,恒流10mA,电压调最大,夹 ...

方法相似,不过我的稳压电源是普通维修用的可调,输出端内部并有1000uf电容,为了防止接通瞬间烧测稳压管,测的时候都是串一个电阻限流分压,再用万用表测管子的稳压值。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直接用小电压表做个独立的

网友C:
有没有源码?自己加一个模块上去就好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将1K电阻改成电阻+电位器,即电路1mA的恒流电路改成1-10mA可调恒流也许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源码?自己加一个模块上去就好了。

没有啊,我也需要带稳压管测试功能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将1K电阻改成电阻+电位器,即电路1mA的恒流电路改成1-10mA可调恒流也许更完美了 ...

完全可以的,我这个用在这里够用了。

网友E:
改程序有难度,直接外接一个表头吧

网友:
保存了下图纸。虽然我还没有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程序有难度,直接外接一个表头吧

直接外接一表头体积也不大0.36表头尺寸大小差不多,就是想弄到晶体管测试仪中,看到有坛友搞过,那个贴子有几人问过详情但是那位坛友好像从没正面回复

网友:
太复杂了,零件也太多,做个单管自激,随便升到100多伏,想测多大都可以,又不用做恒流,方便简单

网友F:
用单管升压100v做了个微型丢进万用表里,改用hold开关供电,表笔直接电压档量很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万岁!多找几外固件刷,反正刷不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单管升压100v做了个微型丢进万用表里,改用hold开关供电,表笔直接电压档量很好用 ...

想知道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你是怎么弄的

我的表内置一块手机电池34063升压9v加8550自控电源,用小电路板搭焊焦儿小偷电路升到100v用来测稳压二极管,表左上角用8脚插座上正下负,原hold开关引脚割断引入锂电3.7v加了电源指示给升100v供电,万用表开关和升100v电路互不干忧,打到200量程可测稳压管电压3v.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和楼主的同款。请教一下,垃圾桶符号上面的两个空触点是干啥的?一直没搞明白 ...

晶振焊盘,背后的贴片晶振可以改成直插的焊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