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仪高UA8888全自动万用表全网首发详拆及简单测评

楼主(2019-05-28):
前言:此篇文章是《3x的所谓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的姊妹篇,同为全自动万用表的拆解评测。表来自于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的推荐,算上返利的折扣后入手价大约50元(买早了,这几天已降价到58元,还可以领-10的优惠券,若再加上返利到手不会超过45元)。

第一部分:开箱、包装以及附件

包装盒的正面和背面,与早先的UA9233E包装盒大小外形完全一致,仅图案略有差异。

包装盒侧面有型号标记,也可看出它是一系列产品的通用包装盒。

打开包装,内部有万用表、表笔、说明书保修卡和电池。

表正面背面与侧面,以及与名片的大小对比。

前部的NCV探头和LED照明灯。

拆下红色护套,可见与先前拆过的UA9233E外形完全相同,采用的同一模具。

表体的正反两面。

拆下电池盖,电池盖固定采用铜螺母方式。

表笔。

供电使用的是6F22 9V叠层电池,与UA9233E一样的供电方式。个人认为它价高且不耐用也不易获得,远不如使用普通7号电池方便(改成锂电池供电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电路都不用进行更动)。

表笔重约67g。

不含电池的表体和护套大约重187g。

表加上电池、表笔总重约283g。

第二部分 简单测试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将旋钮拨到开机位置开机瞬间抓拍到的LCD屏幕的全部显示内容,预留的显示内容很多。

开机后默认显示为“----”,为方便观察屏幕显示效果,特意切换到电容档方便观察各个角度的屏幕显示效果。

开启屏幕背光后的各个角度的显示效果,因为屏幕背光亮度较低,效果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2、简单测试

①电压测试
注:开机默认自动模式直接测量电压,直流电压测试采用米勒AD584廉价电压基准,室温约25℃,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为2.502V。

5V基准测量结果为5.006V。

7.5V基准测量结果为7.50V。

10V基准测量结果为10.00V。

测量MAX6341输出的4.096V基准电压时的测量结果。

从上面电压基准测试结果来看,直流电压档在常用的6V和60V量程的精度还是可以的,最大误差在0.1-0.2%左右。

自动模式下直接测量220V交流电的显示结果(本地市电电压严重偏高,仅供参考),在交流电频率低于2000Hz时会同时激活ACT-RMS真有效值显示符号。

②电阻测试
注:电阻测试采用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室温约25℃,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在自动模式下,短接表笔显示电阻为0.0Ω(表笔不会没有阻值,0.0Ω已经没有参考价值),因小于50Ω自动进入通断测量模式,同时蜂鸣器长鸣,白色指示灯常亮。

100Ω电阻测量结果为99.6Ω。

1KΩ电阻测量结果为0.996KΩ。

1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9.97KΩ。

10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99.7KΩ。

由电阻档的测量结果来看,常用的600Ω-600KΩ量程精度还是不错的,最大误差约为0.4%左右。
还有,此表的电阻档自动换挡顺序是从最小量程(通断档50Ω)到最大量程(60MΩ)的顺序,测量常用阻值电阻时的速度比一般型号快一些。

③电流测试

默认自动模式下将红色表笔插入左侧A插孔不用进行任何切换即可自动进入电流测量模式,交直流可以自动识别。电流最大可以测量10A,分辨率为0.001A,不过电流档的门槛为0.020A。也就是说最低只能显示0.020A,小于此值会变成“----”默认状态而无读数。

④电容测试
自动模式下按左侧按钮一下即进入电容测量模式。

电容档分辨率为0.001nF,测量小容量电容速度比较快,不过小于100pF的电容测量误差较大。

最高可以测量100mF电容,不过测量大容量电容时速度比较慢,比如1500μF电容大约需要7-8s才能正常读数。如果电容没有彻底放电而带电的话,电压高于2V即自动转为电压测量模式,虽然不用担心电容带电而将表烧毁,但也会导致电容测量失败或误差过大,所以最好还是将电容彻底放电后再测量。

3、 电阻和电压测量模式转换电压

自动模式下会根据测量电压高低自动切换电压和电阻测量,一般会有一个转换电压值,低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了,高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压测量。用可调电源逐渐降低电压,发现转换电压为0.4V(由高至低的转换电压),低于此电压即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模式。如果电压由低至高调整,一般会在0.45-0.55V左右转换为电压测量,高于此值显示为电压数值。由此可知,此表的电压门槛大约为0.5V左右,不太方便测量低电压。

4、耗电情况,均为默认使用9V叠层电池供电下测试的结果:

默认自动测量模式时电流均为1.6mA左右。

通断及电阻测量模式时电流均为3.4mA左右。

电容测量模式时电流均为2.8mA左右。

默认自动测量模式下开启前置照明LED时电流为8.5mA左右。

默认自动测量模式下开启LCD背光时电流为8.7mA左右。

默认自动测量模式下,短接表笔蜂鸣器长鸣指示灯点亮时电流约为23.7mA左右。

NEXT

楼主:
接上楼

第三部分:详细拆解

将背面的4个螺丝拆除即可打开外壳。

内部电路板与前壳。

电路板丝印有板号:9233A+ REV05,难道它最开始的名字是UA9233A+?

IC5主芯片是64pin牛屎芯,具体型号无从知晓。

ICE是8pin IC,24C02A,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存储有设置和校准参数等信息。

AQV259A是松下出品的耐压高达1000V的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可以视作光隔离继电器,只要1、2脚间施加一定电压,4、6脚即可导通。引脚排列如下图:

三路输入电路。详细电路分析请参见:《3x的所谓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中的相关部分,此处就不再复述。

U3是低电压LDO HT7130-1,HT7130-1,holtek 出品的超低功耗、低压差的降压型稳压器,功能是将电池的9V供电降为3.0V供主芯片使用。它最大工作电压:24V,输出电流为30mA, 静态偏置电流仅仅2.5μA。

HT7130-1的封装以及引脚定义。

HT7130-1的详细参数,附件是它的PDF 。

经实测,当电池电压低于2.4V时才触发低电压显示,估计是主芯片的电池电压采样电路没有按照9V供电做出相应修改而直接沿用原厂3V供电设计所致。这样倒也好,方便换用4.2V供电的锂电池。

NCV天线和前置照明LED以及用作LCD屏幕供电升压的双二极管DB2 (丝印为C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双二极管1SS266), 依然可以见到与UA9233E相同的“Ke” logo(两者的电路板显然是一个工厂出品的)。

玻璃封装的10A/250V保险管,作为10A电流档的过流保护,不过保险管看上去比较简陋而且是焊接上去不可更换的(电路板预留有普通保险管座的焊接位置,想必初始采用的是普通保险管设计。)

D8 二极管丝印GDX,完整型号应该是SMCJ10A,是10V击穿电压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作为电流测量时主芯片的过压保护。

TVS二极管与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相似,如果高于标志上的击穿电压,TVS二极管就会导通,与稳压二极管相比,TVS二极管有更高的电流导通能力。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以10^-12S 量级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同时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安全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破坏——摘自百度百科《TVS二极管》词条。

三极管T7、T9 丝印为J3Y,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8050,作为电阻、电容、通断测量时芯片的过压保护,防止因误测高压电源(220V市电)时将主芯片击穿损坏。R34、R42、R38、R28、R45等作为电压档的分压电阻,它们的精度对电压各量程的测量精度有决定性影响。此表采用的是精密贴片电阻(具体精度和其他参数不得而知)。

三极管T1、T2、T6 丝印均为J3,SOT23封装,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 S9013,分别用作前置照明LED、蜂鸣器、LCD背光LED的驱动管。

测量插孔与R40(0.01Ω康铜丝电阻)10A电流档采样电阻。

前壳的这个可拆卸部件不知为何用。

将固定电路板的4个螺丝拆掉即可将电路板与前壳分离。

背面全貌,除了电源开关和功能按键以及液晶屏接口外只有一个贴片LED。

所谓拨盘其实一个电源开关,除了两端的OFF外,其他档位都会把电池与电路联通。

液晶屏接口与白色贴片LED。

三个功能按键,电路板丝印的功能与实际出入,应该是改版过。

功能键(实际功能为准)与引脚矩阵对应关系

                23               24

26                              LED/NCV

VSS             HOLD/BL            CAP/CONT

前部的NCV感应和照明LED透镜部分在可以拆卸的独立组件上。

LCD液晶屏的背光线路。

LCD液晶屏和导电橡胶。

拆掉电路板的前壳是公版设计,与UA9233E完全相同。

测量插孔。

三个红色的功能按钮采用橡胶材质。

拨盘结构也与UA9233E完全相同,只有V片数量和排列不用。

所有零件的全家福。

因为此表的电路与功能与我之前发的《3x的所谓高精度全自动智能万用表晨洲岛FS8230全网首拆测评详解及简单校准》中的FS8230高度雷同,包括校准方法和其他DIY方法都与之大同小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参照,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奉上备份的存储器数据,以备不时之需:

简单总结:

此表与先前三十多元入手的晨州岛FS8230同为全自动万用表,由主要电路完全相同来看两者采用的方案应为同一方案(估计仅仅固件略有差异)。因为方案相同,所以两者功能参数也几乎完全一致。两者功能主要差异在于电流测量,FS8230采用的是手动切换到电流测量模式,UA8888采用的是智能自动切换。智能自动切换虽然方便,但也带来一个一个问题:电流档存在门槛(0.020A),测量小电流变得很困难。此外,与FS8230不同的是UA8888的通断测量功能被分立出来,可以通过按键切换来单独使用。
作为正规产品,整体工艺和元器件用料明显优于FS8230,尤为重要的是电流测量部分加装了TVS和保险管等保护原件,安全性大大提高(FS8230电流档别说TVS了,甚至连保险都没有,误测必死的节奏)。

当然,它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主芯片采用邦定封装(牛屎芯),非常不利于日后的检修;LCD屏幕可视角度比较一般;外壳模具沿用老型号的公版外壳,没有根据全自动测量的特殊之处进行针对性设计,导致拨盘仅起到电源开关功能略显滑稽;使用9V叠层电池供电,价格贵、不耐用也不方便更换;LCD屏幕背光和照明LED亮度都嫌太低,几乎没有使用价值;蜂鸣器声音太响,导致电流消耗过大;分压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稳定性存疑(待证实);缺乏专用的二极管测量功能,导致无法测量二极管(尤其是各种LED)等等。

另外个人认为,相对于功能和质量而言,与三十多元的FS8230相比较,UA8888的58元的售价并没有什么竞争力。

后记:因为材料众多、发帖仓促,加之水平有限,文章内容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请各位坛友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end

网友A:
旋钮的话,完全可以用按钮自锁开关,拨动开关和船型开关替代。

网友:
至少牛屎很圆

网友B:
好奇你买这么多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的话,完全可以用按钮自锁开关,拨动开关和船型开关替代。

为了继续使用原来的外壳模具而已,重新开模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你买这么多表干什么

一共也没几个呀,当时迷U盘时,我买U盘花了将近一万元。这是病,得治。

网友C:
看来大师打算每个表都折腾过去?然后做个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大师打算每个表都折腾过去?然后做个表哥。

心血来潮,兴趣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大师打算每个表都折腾过去?然后做个表哥。

另外,为了阿里妈妈的高级会员资格,不得不买。

网友D:
响应速度呢有测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响应速度呢有测试没

有写电阻和电容的速度呀,仔细看下

网友E:
不错啊,改进一下二极管测量,30元价格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看看那些高精度的国外品牌外用表,恒温电烙铁,
咱们国家真的应该在基础的电子应用与维修上,好好用牛屎芯片技术和精神普及一下高精度测量工具及焊接工具了。

网友:
买了退了,,自动量程不假,但量一下市电电压居然显示DC 14.7V。。。NCV也略鸡肋。。总结:不太值

网友F:
大佬,你的文章不能看啊,看得我都买了3个表了  入了你说的天宇t21d 全自动的,后面偶然间看到个 优利德ut89xd 手动表 搞特价的买回来拆开看了下感觉不好,但是这个卖家是搞代发的,实际发货地址和快递单地址不一样,也不想惹麻烦退,就收下了,外形特别唬人,但是里面.....传个图片让你看看

网友G:
猜测也是dtm0660类似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的文章不能看啊,看得我都买了3个表了  入了你说的天宇t21d 全自动的,后面偶然间看到个 优利 ...

没看出有啥大问题,里面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的文章不能看啊,看得我都买了3个表了  入了你说的天宇t21d 全自动的,后面偶然间看到个 优利 ...

做工看上去真的很一般,方案不出意外用的是杭州晶华sd7501,做工和方案似乎都对不起它的价格,感觉还不如之前的ut890d。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猜测也是dtm0660类似方案。

是同类芯片,硬件相似固件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改进一下二极管测量,30元价格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看看那些高精度的国外品牌外用表,恒温电烙铁, ...

增加二极管档其实非常容易,电路都不用动,只固件略加修改应该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