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关于平板电池拆掉用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9-05-28):
我把我的平板电池拆掉了,保护板上直接接上降压4v后的电源,然后开机开到一半突然关机了,然后网上让接一个电容,我接了,这次开机比上次时间长了,至少出现了另一个logo界面,然后就又关机了。
咋整的啊,需要怎么改造。谢谢~

网友:
没试过平板,笔记本已经不用电池好几年了

网友A:
测测电池和电源的电流

网友B:
是不是电源到平板的线细,造成压降太大,平板端电压低

网友C:
电源功率呢,还有电压波动幅度看下

网友:
可能是外接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电池和电源的电流

原装电池是两块拼接的,我测了一块电池电流,万用表显示有8点多,然后测了电源的,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到平板的线细,造成压降太大,平板端电压低

降压模块输出端电源是4.2,平板端也是4.2,但是一开机,就能看到电压明显下降不稳定。 然后测的降压板输出端电流是2A,接上两根电线到平板端,电流就变成1.8A左右了,也不知道是电压不稳,还是电流不够,用不用放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功率呢,还有电压波动幅度看下

电源标的输出12v  1A,电压正常没波动,一开机就立马减少到3v左右不稳定

网友D:
供电不足,其实一块DC-DC模块就能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其实一块DC-DC模块就能搞定啊!

可是我现在用的就是dc模块

网友:
电源功率小了,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看看

网友:
用5V 2A的电源试试,反正是降压4V,压差越小效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