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国银行 动态口令 暴力拆解

楼主(2019-05-29):
吹热塑料面板就可打开,但里面有大量防水胶黏住,刚开始想用热吹风吹融防水胶,结果把液晶屏幕吹黄,实际上不能热风吹,必须暴力撬起电路板.电路简单的要命,只有电池有利用价值,其他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A:
看来是多重防拆结构,里层灌胶,外层可能超声波焊接。当初偏光镜很贵的时候,经常把偏振膜撕下来去胶,贴在手机上拍照云彩和水面,现在偏光镜网购很便宜不用拆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多重防拆结构,里层灌胶,外层可能超声波焊接。当初偏光镜很贵的时候,经常把偏振膜撕下来去胶,贴在 ...

兄弟厉害,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晶振也可以留下

网友(2020-02-22):
你这个屏挺好的还能再用,我刚拆的是导电胶的没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独立计时的?怎么避免与银行系统产生时间误差呢?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独立计时的?怎么避免与银行系统产生时间误差呢?

同样疑问

网友:
有个同样的玩意。。电池已经没电了。。换个电池还能不能继续用?

网友(2020-11-01):
这个确时会因为时钟问题产生误差,产生误差后会各种支付不成功,可以去银行进行校准或者重新申请一个新的E令。

网友C:
我看成暴力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成暴力破解了

我也是,第一眼看还以为这哥们厉害了,银行动态口令暴力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