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展示一下家用型电动 12V洗车机的效果 。

楼主(2019-05-29):
『 元作 』展示一下12V洗车机的效果 。外盒

带控制开关

刷头和枪头 、

采用了12V8A的电源

接上试试 。

过滤水质

插变压器 ,准备工作

上面还带点烟器接口。

清洗过程 ,

这种小型洗车机,就是一个压力泵构造,感觉压力一般  ,效率低 ,闲着一般用用还可以 。

网友:
谢谢分享,箱子看起来还不错,这个机器也不错,可能用两次就回本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不拆?看样子像是两只电机分别驱动两只隔膜泵,水路并联增加流量

网友:
这种普通洗洗就得,如果太脏太多泥的话,还是得高压水枪好。

网友:
自己洗车还是别折腾了,过段时间吃灰的命!

网友A:
既然连上自来水了,还用小电泵加压?一般的自来水加高压水枪后都捏不住啊。12V电压,放着现成的点烟器不用却要拉电线通过220V交流适配器供电,是为了节省那2毛钱的汽油费吗?估计是乐趣在于折腾中。

网友:
有私房有场地有水有电 赶紧搞个大的机器

网友:
直接上大流量的泵啊,都有水有电了差这么点么

网友:
差点以为你把老婆的肉色丝袜用上了,O(∩_∩)O哈哈~

网友:
看起来还没有直接接自来水的水压大

网友:
这个好像两个小泵串联起来的。

网友:
黄尚亲自洗车,亲民呀!

网友:
这是两电机还是一个电机?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A:
既然连上自来水了,还用小电泵加压?一般的自来水加高压水枪后都捏不住啊。12V电压,放着现成的点烟器不用 ...

有道理,说的对,如果9.9包邮的也值了!

网友:
这种的我也有一个,我现在用一块块14.4V的电池带动,压力稍微大一点也不用插电了

网友:
这水泵不是喷雾器上用的吗?

网友:
皇上这个没多大用吧。
网上有卖那种无人机电机改造的洗车机,也是用锂电池的,压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