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陶瓷滤波器465Khz的

楼主(2019-05-29):
这东西可能是收音机上的吧

简单测试一下特性

这边用信号源做输入

电路图

输出波形,10khz下,输出为输入的1/10

400khz,5v

竟然比10khz,输出还低

440khz

竟然更低

450khz,输出达到输入的五分之一

450khz,输出达到输入的五分之二

470khz,输出达到输入的百分之二百多,谐振的原因吗?

480khz,输出达到输入的五分之四

500khz,输出回到到输入的五分之一

600khz,输出低于输入的五分之一

看来这东西带通滤波效果还可以!

网友A:
怎么没有465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465的图呢

橙色方块就是三端陶瓷滤波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橙色方块就是三端陶瓷滤波器啊

我说465的波形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465的波形输入输出

哈哈,这个懒得调了,可能谐振倍数更大吧,其实当时我没注意输出幅度已经超过输入了,要是注意到的话,就再细致测一下了,还是那句话:科学严谨与我无关!

网友B:
输出端最好带一个负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最好带一个负载测量

有道理,哈哈

网友:
用扫频才有意义

网友:
又在玩波波

网友(2019-11-25):
为什么不用信号源的扫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