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山寨苹果插头,内部有惊喜

楼主(2019-05-29):
山寨产品,外观做工精美,内部做工有惊喜

艾玛,这是什么东东,这是所谓的纳米电子技术,还是量子技术,还是氢发电电池,这个真赚大发了

用手轻轻一碰滚落下来,外观是几块小铁板,实际是什么材质无法鉴别,等待专家鉴定。

非常佩服国人的发明创造水平,什么沙子充电宝,铁皮充电头,这种发明创造的精神宇宙无敌,必须点赞,下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肯定没有问题。
拆机完毕,留下上面的小插头,其他直接垃圾桶,估计这是最好的归宿了。

网友A:
这个是黑科技,参考小米的石墨烯散热。这个钢板利用自身的高热导,低比热容。迅速把热量从热端搬移到冷端。。。。这个钢板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的,内部纳米原子排列经过严格编组,成管状束。能够很好的让热量沿着单一方向传导而不向周围扩散。。。。我编不下去了,楼下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黑科技,参考小米的石墨烯散热。这个钢板利用自身的高热导,低比热容。迅速把热量从热端搬移到冷端。 ...

学习了,哈哈

网友B:
我来继续:这就是是电荷泵技术中的电荷泵,可以让充电速度以次方的形式加倍,并且自身能够利用热能发电,我山寨国特有技术,令金毛闻风丧胆,马上就会制裁这个厂,此厂为了隐藏而屈尊挂了个苹果标,实则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一直做地下工作,不是吗,哈哈。楼下继续

网友:
最新黑科技结晶,可以自主吸收宇宙中的暗物质能量转换为电磁能量,可增加变压器转换效率到95%,未来可以增加到99%甚至101%,更甚至200%或者更高。

网友:
可歌可赞
居然舍得用这么大块铁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继续:这就是是电荷泵技术中的电荷泵,可以让充电速度以次方的形式加倍,并且自身能够利用热能发电,我 ...

就服你,哈哈

网友:
为了迎合买重不买轻的也是拼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就不错了!

网友:
好像是山寨绿点的RCC单管方案,估计空载发热,就差没弄满沙子和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黑科技,参考小米的石墨烯散热。这个钢板利用自身的高热导,低比热容。迅速把热量从热端搬移到冷端。 ...

佩服 ……

网友:
别不识货啊,这就是坊间传说的神催化铂金魔方!黄金都甘拜下风的。

网友:
这不是振金吗?楼主多买几个,多收集一点儿,你就可以当队长啦

网友:
我也地摊收过几个这种电源,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余都是假货,外观看不出来,打开里面都有配重,不过做工比你这个稍好一点,IC+mos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