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达尔优机械键盘及键轴(108键机械合金板)

楼主(2019-05-29):
达尔优机械键盘很脏,有些键轴接触不好,拆开清洗。

108键机械键盘

12个螺丝,在键帽下面

宽键帽下面有2个定位的

一边宽一边窄,别装反了,

+字形状

键轴2个脚,LED灯单独焊在电路板上面

LED灯单独焊接电路板上面

键轴拆开,用小一字起子刮了下触点,接触好了再装上

也别装反了,要不按不下去,要不把触片压坏了,注意安装方向

晚上上网不开灯也方便看键盘,还是很漂亮的

做工还行吧

楼主:
补图2张,青色的比黑色的质量好很多,青色的LED灯在键帽下面,黑色的LED灯在键帽上面

网友:
开始不能入眼,洗完像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图2张,青色的比黑色的质量好很多,青色的LED灯在键帽下面,黑色的LED灯在键帽上面

有一款达尔优的终结者,钢板生锈了,然后拆下来刷了一遍后重新喷漆,结果弄完后键盘灯偶尔不能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