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的龙头明显发飘了,拆开检查发现原来是......

楼主(2019-05-29):
月初感觉渣渣山地车的龙头有点发飘,清理了前叉上下碗组,又上了点黄油
这两星期骑车感觉越来越明显,但没折叠车那种坏碗组珠架那么严重
安全起见还是拆开检查一下
有拆换折叠车的经验,这个山地车也算得心应手了

下碗也是有点偏

先拆手把

拧下大螺母和上盖
轴承粗看没问题

再看上盖,有点不对劲

这个飞皮是什么情况?!

像是什么被压成薄片了

撬起来

像是凹圈的一部分,凹圈和上盖不是一体的???!!!

再清理滚珠轴承

看着没问题

继续拆下碗

轴承滚珠和珠架都正常

继续看下档

发现边缘(黄圈处)凹陷曲率不一致

仔细看,凹圈也像是分体的
还有这种设计?!

这一堆,没法搞了

只能摆着,撸新的来换

TB上学习了一下
没想到这渣渣山地车用的是老式小直径的碗组,和轻便电动车的一样

找了家,真够便宜的

这车真够渣的,没想到上盖和下档貌似拼接的,硬度也不行,用料应该是最差的
大半年已经折腾偶好几次了,下次撸好点的

网友A:
建议换个好点的车

网友B:
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把自行车换掉。

网友C:
换车更省更安全,不然你修了这里,另外一个地方又会坏的!

网友D:
一看就是珠碗的质量差,硬度太低,受力大就被钢珠压坏了。

网友E:
。。。。。。。。。。。。。。。。真惨,做工太差啦

网友F:
謝謝分享  啥都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好点的车

嗯嗯,是该换辆好点的了

网友G:
这个都被压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把自行车换掉。

感觉倒是没安全问题,就是小问题太多

网友:
如此看,这山地车果然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车更省更安全,不然你修了这里,另外一个地方又会坏的!

前轮爆、后轮爆、撑脚断,这次是碗组挂,估计还有要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轮爆、后轮爆、撑脚断,这次是碗组挂,估计还有要坏的

换吧,捷安特在向你招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珠碗的质量差,硬度太低,受力大就被钢珠压坏了。

嗯嗯,偶看着像是有分层,怀疑是拼接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真奇怪,看来还是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惨,做工太差啦

是呀,更换零配件啥的都花了近100大洋了

网友:
新车未锁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  啥都会修

这不都是被逼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被压变形了?!

不是又想说偶胖了吧

网友:
这问题,简直奇异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