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调挂机过滤网清洗,有个疑问。

楼主(2019-05-29):
入夏天气真热,清理一下过滤网,好继续使用。
大家看出来了吗?2个滤网怎么不一样啊?

网友:
黑色那块是甲醛吸附网,其实无所谓

网友:
在厂家的宣传中该物品可以有效的吸收有害物质,释放负离子净化空气,有改善空气质量的功能。
实际上就是一块海绵,可以吸附部分空气中的较大灰尘。

网友A:
我上次清洗了,也是这样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清洗了,也是这样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68

多谢,刚去你的帖子里看了,我这个是刚刚清洗过的。

网友B:
把黑色的去掉吧,根本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黑色的去掉吧,根本不起作用了。

哈哈 一语中的

网友:
脏的不只是滤网,还有蒸发器和扇叶,如果脏了会有异味

网友C:
滤网只能过滤大颗粒的灰尘,小颗粒的还是会吸附到空调蒸发器和风机叶轮上的(整个风道内都会吸附,静电吸附),3—5年后,每到夏季开空调制冷时就会有股臭袜子的味道,这时只有用高压水冲洗整个蒸发器和风机叶轮,风道才能解决问题,同时蒸发器接水槽也一并清洗,效果才好,洗后空调送风量跟新机一样,制冷效果好,同时异味消除。

网友D:
风机叶轮那里好多灰尘如何方便清洗,有没有简易拆装方法,

网友:
目测那个黑色的东东当年卖了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网只能过滤大颗粒的灰尘,小颗粒的还是会吸附到空调蒸发器和风机叶轮上的(整个风道内都会吸附,静电吸附 ...

你说的对,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家当,如能找到,我得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机叶轮那里好多灰尘如何方便清洗,有没有简易拆装方法,

有,用家里浇花的打压喷壶打压后喷射水流清洗,同时在壁挂机的下方拿盆接脏水。

网友E:
黑色的?我家的是绿色的。
没用为啥都要搞这么一小块?
为了卖空调的时候掀开跟客户吹牛皮????

网友:
这个无所谓的
有的中间讲是去甲醛,实际没啥用

然后内机翅片不要用那种泡沫的,喷不干净。。。要用安速的,3瓶60元。。。喷出来是汽泡会发生反应

出风处就擦擦吧。。。拿刷子也不一定能把风轮刷干净。。。用喷水壶喷的话力道也一般。。最好是接自来水水枪或水泵一类加压的去喷。。。用遮蔽膜或者淘宝上卖30元左右一个的内机接水罩弄着。。。。
有的内机是拆掉外壳塑料。在不抬起取下内机的情况下,能把风轮拆出来的,但大部分是不行的

网友F:
立式的怎么拆,不会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色的?我家的是绿色的。
没用为啥都要搞这么一小块?
为了卖空调的时候掀开跟客户吹牛皮???? ...

销售:你看我们的空调滤网有这块高科技海绵,别的牌子没有,买我们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立式的怎么拆,不会拆啊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04

网友:
一次性卫生护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