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怒刷存在感的Zalman携强大新品阵容重返Computex2019

楼主(2019-05-29):
作为最早进入国内的外资硬件品牌之一 —— 韩国思民(Zalman),这次携强大新品阵容在台北电脑展上怒刷存在感,试图重新唤起老玩家们对于这个曾造就无数前卫经典产品厂商的最后一丝记忆。

这次被思民拿出来做重点展示的 Reserator 5 AIO 水冷散热有着独一无二的开放式蛛腿形上盖设计,通电后可照射出类似钢铁侠胸前微型核反应堆装置一样的神秘光芒,辨识度较高的工业设计外,这款散热器拥有专利双叶轮水泵和更大直径(8 mm)的水冷管来改善水冷液流动性。同时,风扇和水泵上面的 RGB LED 可通过 Z-Sync 软件进行控制。在尺寸方面,该公司将提供 240、280、360 毫米三个版本。

所有 Reserator 5 版本都将标配 AFDB(高级流体动力轴承)风扇,240 和360毫米版本最大风扇转速都在 2000转/分钟,最大的280毫米反而低些,只有1500转/分钟。水泵转速转速则为2800-3000 RPM,流速为 3L/分钟。材料方面,三个版本都拥有铜冷头和铝冷排。自带扣具支持 Intel LGA2066,LGA2011-V3,LGA2011,LGA115x和LGA1366,以及 AMD AM4,AM3 +,AM3,FM2 +,FM2 平台。

风冷散热部分,顶级 CNPS20X 双塔散热拥有四维波纹散热翅片,散热面积比上代增加 15%,同时还创造了 350 个微型独立气流通道。六个 RDTH(反向直接触摸热管)和 IHD(交互式热热管导热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热阻,并在两个正反方向上更快地传递热量。除了独特的 140 毫米 RGB 蜘蛛腿风扇之外,最有可能获得更多关注的是位于散热器中心的铜散热片,Zalman没有使用全铝翅片堆叠,而是增加了铜翅片以提高性能,代价是散热器的重量直接干到了 1300 克,会对部分 PCB 比较薄的主板造成较大压力。 标配 PWM风扇最大转速为 1500rpm,与Reserator 5 一样,灯光可通过 Z-sync 软件进行控制。

老三 CNPS17X 是 CNPS20X 的简配版,单塔设计重 700 克,大约是其实际兄弟姐妹的一半,另外,两款散热都配有自动棘轮扳手方便玩家拆装。

老四 CNPS16X  配备普通无外罩双风扇,风扇与散热塔顶都设有 RGB LED,适合喜欢光污染的玩家选用。

机箱方面,霸气度最高的当属 Z-Machine 500,开放式结构可实现最大通风散热效能,前方和上方各可安装一组 360 和 240 冷排,并配有五个预安装的 120 mm Spider RGB 风扇。另外,这款机箱主板 I/O 开口是设在顶部的,这么做不是单纯为了博眼球,更多的是让玩家今后不用跑到桌下跪在地上就能方便连接各种外设。不过这货虽然归类为 ATX 中塔,但它的内部扩展性并不是很理想,像是 SSD 最多就只能安装2 块。

第二款机箱 TWCS 500 与 Z-Machine 500 非常相似,但多了一套独特的 R404A/矿物油混合二级散热系统,最多支持安装 5 把 120 风扇并在前方预装 360 冷排(上方还可加装 240 冷排)。

第三款 X101,采取突破传统的三角形外观设计,使它可在千篇一律的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功能方面,提供电缆管理、310毫米显卡安装位、七个扩展槽、两个 5.25 + 两个 3.5/2.5" 驱动器托架。并可最多安装两把 120 前置风扇、六把 80 后置风扇和两把 200 毫米上下风扇(出厂预装)。

第四款 Z-Machine 300 是个不折不扣的 Mini-ITX 小钢炮机箱,拥有全铝制机身和亚克力侧窗,让爱好者可以炫耀所有硬件。同时,它还具有全面定制水冷散热设计,自带定制水泵水箱,折腾起来异常简单快。其余特性部分,支持安装 2 把 120 毫米上置和下置风扇,CPU 风冷散热限高 72 毫米(这是逼着大家去用水冷的节奏啊!)并加装 3 块 2.5” SSD 以及一个 SFX/SFX-L 电源。

网友:
二刷存在感的思民在今天下午跟进推出 FPSU800、ZM-DFP 700、ZM-DFP 800 等多款新电源,其中 FPSU800 号称是世界首款 800 瓦无风扇电源,采用 DTH(直接触摸热管)与全铝外壳设计方案,可在保持较低温度同时确保长期可靠运行。该电源配备全模组线缆、RGB 外边缘照明与日系 105°C 电容,电路转换效率达到 80 Plus 金牌标准,具备完善的 OPP、OCP、OTP、OVP、UVP 和 SCP 电路保护功能。

更专注于游戏玩家的 ZM-DFP 提供 700、800 瓦两个版本,都配备 RGB Spectrum 120/80 毫米双风扇风扇来加快散热,两款电源也是全模组线缆 + 80Plus 金牌效率。

最低端的 ZM600SP 系列将有 400、500、600 瓦三个版本,待机功耗低于 0.2 瓦,白牌效率且未配备全模组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