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捡的LED路灯头

楼主(2019-05-29):
捡了个LED路灯头每个灯板都有烧坏的灯珠,求每组多少W  每只灯珠多少W   一共多少W  是12v的吗

网友:
这图看的头疼,没有一张完整的……

网友:
信息很明显的嘛,总功率98W,分7组,每组14W,灯板上14W写的明明白白,每个灯珠1W。一个灯板上是14串,7个灯板并联。所以供电是40~46左右,每组恒流300mA,7组共2.1A。这个灯简陋得很,从图片上看7个灯板是直接并联的,这样会因为灯珠的电压降差异造成实际工作的时候7组灯板电流分配不均衡,个别灯板电流超标,时间长了灯珠烧坏开路,剩下的灯板分2.1A,电流更超,很快就坏完了。你想修出来用的话差不多要更换全部灯珠,除了换已经烧坏的灯珠,好的灯珠都是经历过大电流和高温的,有严重隐患。然后再说驱动,不能再用原来这样直接并联了用大驱动,要么用7个300mA的驱动独立接每个灯板,要么大驱动输出加装7路限流电路再接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