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龙蓓SF-400厨房电子秤拆解并简单测试准确性

楼主(2019-05-29):
偶得一龙蓓SF-400厨房电子秤,拆解看看,并简单测试准确性。
外观

背面

合格证

液晶窗,带温度显示,奇怪,电路板上没看见温度传感器

功能键

拆开里面很简单,就一传感器、液晶屏和一小电路板
传感器

侧面有好多线

另一侧面

电路板,一颗牛屎走天下,全部解决,三个按键,奇怪,液晶屏显示有温度,但是没看到温度传感器。

反面什么都没有。

液晶屏,还好是导电橡胶,不是斑马纸

简单测试
开机,显示0

5g砝码

15g砝码

35g砝码

55g砝码

105g砝码

看来,准确性还行,作为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A:
没背光啊,看不清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背光啊,看不清屏幕

是没有背光,实际比照片清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背光,实际比照片清楚些

我知道,可是影响发帖效果啊

网友:
是有点奇怪,温度传感在哪。

网友:
没想到精度还可以的!

网友B:
砝码不错,有点氧化锈蚀了,电子秤传感器至少是铝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砝码不错,有点氧化锈蚀了,电子秤传感器至少是铝块的

砝码是以前的托盘托盘的,都淘汰了,只留下砝码

网友C:
温度集成在牛屎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集成在牛屎里了

应该不会在牛屎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在牛屎里

那在哪啊?没看到单独的传感器

网友D:
砝码保养不当啊,生锈了,精度也会稍微受影响吧,哈哈,不过厨房用够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砝码保养不当啊,生锈了,精度也会稍微受影响吧,哈哈,不过厨房用够了,谢谢分享 ...

这砝码本来也没什么用了,现在都是电子天平了

网友:
结构不错可以完全拆开,我的电子秤锅仔片接触不良多按几次才能开机,只能撬开一点滴WD40应急修复。

网友(2020-07-06):
背光都没有,使用体验不好的

网友(2022-07-26):
温度传感器在哪里?那位大神解答。

网友E(2023-12-16):
L+L-就是背光LED的接点啊!有了背光更方便观看

网友F:
没有去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L+L-就是背光LED的接点啊!有了背光更方便观看

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去皮功能?

清零就是去皮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