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扇摇头电机

楼主(2019-05-29):
电扇不能摇头,按遥控器,电扇有“嘀”的声音,指示灯也亮,就是不能摇头。本着先易先难原则,测摇头电机电阻,发现阻值不稳定。于是拆之。发现摇头电机的漆包线线圈与引线不是焊接的,而是直接缠绕上去的,时间长了接触不良。这工艺连手工作坊都不如啊!以下是重新焊接后的组装过程。

拆散的步进电机

先安好线圈

放入转子

插上极靴(姑且这么叫),拆这个极靴之前必须做好位置标记,不然复装时会后悔的。

安装齿轮

准备安后盖

安后盖

测电阻,9.48KΩ

网友:
这种一个就5块钱,懒得修了,坏了就换

网友:
这个漆包线很细的,还好是铜线

网友:
摇头还有电机,够好了,我用的就是一个主电机,摇头齿轮有故障,扇叶都卡的不转

网友A:
拆这个还用标记?我都不知道拆过多少了,随便拆随便装,就那么几个零件而已。话说这个不叫步进电机,这个叫同步减速电机,旋转方向随机的,堵转了会自己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这个还用标记?我都不知道拆过多少了,随便拆随便装,就那么几个零件而已。话说这个不叫步进电机,这个叫 ...

拆那个爪爪铁片,方向不对,后盖是盖不上的

网友:
这种同步电机摇头确实少见,我以前只见到转页扇同步电机导风轮。

网友:
很多年前拆过一个,里面塑料齿轮磨损了,无法修复。

网友(2019-07-27):
就是不知怎么打开这种摇头电机

网友:
万用表上部带色环对照表,有特点。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网友:
以前一直想拆开看看,但一直未能如愿,今天终于看到了,哈哈。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机都是装在天线上的。

网友:
我还真没拆过

网友B(2020-03-28):
这种小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2020-11-30):
风扇摇头马达,在哪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电流磁效应

网友(2021-09-30):
刚刚拆开一个,就是引出线接头断了。的确,线很细,估计只有0.02mm,桌子上不垫张白纸,真的都难看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