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4高配版更换尾插!

楼主(2019-05-29):
红米4高配下半部分,主要是尾插部分进水,导致充电导常(充电时一断一断)。然后自己淘宝购买了尾插小板换上。本来以为,就是以个尾插而已,能正常充电就行,就买了个10来块钱的,没想到换上之后,除了影响充电速度外,对信号也有影响,和原来没进水前相比,换上这个尾插小板之后,信号有时较弱。

自己稍微有点强迫症,忍受不了自己的爱机有这方面的缺陷,最后还是花30块钱重新购入了原装的尾插小板(商家宣称的原装),三款小板对比如下图。

第一次买的一般尾插和原装尾插相比,元件布局上相差较大,很多位置甚至是空的。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第二次买的“原装尾插”就好多了,该有元件的地方都有,和原装尾插几乎一样。

二话不说,直接换上。

已经支持快充了,满意!信号还没测,相信不会太差的。

总结:换个尾插,也没啥技术含量,只是为自己长了个经验:尾插的作用不只是充电,还连接MIC,连接喇叭,还有天线等,所以尽量选用高质量尾插。

PS:原装坏尾插+代用尾插10块包邮给愿意研究的坛友,有没有愿意帮小弟回血的?

网友:
非原装元件差好多,充电测试过只有6w,原装的有9w.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A:
明明几角钱的事,让你给搞成40多元,我能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几角钱的事,让你给搞成40多元,我能说什么呢

本人不懂电路的小白,也想修好原来的,无奈能力不足。

网友B(2019-06-29):
引用 网友A:
明明几角钱的事,让你给搞成40多元,我能说什么呢

是不是换个接口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个接口就可以解决了?

是的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几角钱的事,让你给搞成40多元,我能说什么呢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2020-11-10):
我换了之后只能充电没有信号了,当然,这只手机早已淘汰

网友:
这不是原不原装的问题,而是分版本的,什么电信版联通版之类的

网友:
充电不好用一般换个尾插就好了,不用换整个小板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有些机器尾插直接在主板上的难不成连主板都换了?

网友C:
经常在淘宝上看人家用风枪换尾插接口,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在淘宝上看人家用风枪换尾插接口,简单…………

哈哈,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焊接是讲究经验技巧的,温度控制,风量控制,时间控制,手上的操作==。

练熟了,可能看上去就显得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焊接是讲究经验技巧的,温度控制,风量控制,时间控制,手上的操作==。

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就象堆锡拆焊一样,都要多动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

网友:
其实进水的小板用酒精 ,WD40多擦几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焊接是讲究经验技巧的,温度控制,风量控制,时间控制,手上的操作==。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