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突破电源插排,维修未果

楼主(2019-05-29):
插排的开关键失灵了,只能开,关不上,好像是弹簧坏了,找出我的工具来拆开研究研究。

楼主:
开关键是一体的,修不了

网友:
直接绕过开关好了,这个开关还不能过大电流

网友:
排插的质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开关卸下,从按钮正面中轴上用螺丝刀撬开就行,里面就一个弹簧一个尖和一个铜板,没别的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卸下,从按钮正面中轴上用螺丝刀撬开就行,里面就一个弹簧一个尖和一个铜板,没别的儿 ...

就是,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牌子真大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键是一体的,修不了

不是,开关明显是卡上去的,可以更换的

网友:
这种一体的开关可以从正面按钮一侧下手撬开

网友B:
那盒子工具是亮点。
开关直接短路就可以用了,等有新开关在换上

网友:
开关拆下来,按键侧面缝隙各拨一下,就拆开了,里面触点打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盒子工具是亮点。
开关直接短路就可以用了,等有新开关在换上

短接可以,但最好将另一侧的蓝线断开,要不万一真的把开关按下去了就放炮了

网友C:
如图,从开关这两边随便一边撬下去就能把它撬出来了,连内部都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从开关这两边随便一边撬下去就能把它撬出来了,连内部都不用拆

谢谢早知道先发个贴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卸下,从按钮正面中轴上用螺丝刀撬开就行,里面就一个弹簧一个尖和一个铜板,没别的儿 ...

厉害,还是咱们这里的聪明人多

网友:
这个开关的连接还有点讲究,一般都不这样接。

网友:
这种翘板开关掰到某边再回不来的话多数修不了的,属于变形或磨损,除非因为里面的润滑油干涸涩住,去污后再加润滑脂能解决的。
我朋友给我的一个突破插排里是早年彩色电视机上用的那种双刀开关,铜条与插片是铆接的,做工良好,多年使用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