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这个12V车窗升降电机怎么绕线

楼主(2019-05-29):
12V车窗升降电机烧了拆线圈时沒记绕线方法
电机是8槽8极的  ,自已糊乱绕了下只是嗡嗡响不转

网友:
拆的时候就要记录的,线圈有方向的

网友:
买个电机安全些

网友:
线圈要跨接到相邻电枢两侧的接线柱上,8槽就有8组线圈,看图线圈都没绕满。

网友:
槽出线与换向器位置

网友:
把另一边的拆出来看看

网友:
这玩意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买个二手的总可以吧,这样绕看来不是很靠谱

网友:
买个新的就好

网友:
估计十块包邮绝对搞定了。。。自己弄的话,得死好几十块的脑细胞。

网友:
8组线圈都没绕满,线圈没有形成回路,怎么可能转嘛。直流电机手绕线,我以前绕得太多了,最粗1.0的线,戴三双手套,不然手勒得不行。

网友:
再拆一个就知道怎么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