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简易麻花钻头研磨机

楼主(2019-05-29):
锋利的钻头可以轻松的钻穿铁板,而钝了的钻头甚至连钻木头都很吃力,所以,快速且高质的磨出一支锋利的钻头是一名diyer必备的技能之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徒手磨咱没那个本事,成品又太贵,于是,简易麻花钻研磨机应运而生……

楼主:
参考网络视频截图如下:

网友A:
退火怎么处理?重新淬火吗?这玩意对温度和冷却速度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火怎么处理?重新淬火吗?这玩意对温度和冷却速度要求很严格的。

一边淋水一边打磨就行了。

网友:
悬伸太长,尤其是细钻头,一挨砂轮就抖,容易啃上去。

网友:
这种角磨砂轮平整度好像一般

网友:
用的切割片?应该用高目数砂轮吧。

网友:
这角度是60度吧

网友:
土法上馬,很好的办法。仿一个,平常我是手拿着磨

网友:
一直都是用手拿着磨,角度全靠眼睛看

网友:
用砂轮就行,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做个角度合适的工装夹具,手工上砂轮机磨

网友B:
不是吧?这个只能定一下两刃的120度夹角,“后角”咋弄?

网友:
想起了数控加工自己磨铣刀钻头的那帮人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这个只能定一下两刃的120度夹角,“后角”咋弄?

只能到砂轮上手动磨。

网友:
一直用手拿着

网友:
前刃后部怎么磨低,前后一样高毫无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