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音响arm芯片烧了 怎么修

楼主(2019-05-29):
音响这颗芯片短路烧坏了 怎么修,是不是直接淘宝买个同样芯片换上就行,还是需要往好的芯片写程序才可以。

网友:
你都可以换芯片了,应该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A:
STM32F105RCTB 是單片機啊,
要有程序才行的,
話說你怎麼確定就是它燒了?

网友B:
单片机没那么容易烧,换是肯定没戏的,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程序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没那么容易烧,换是肯定没戏的,有程序

上电烫手 还有一块好板子,有没有办法把好芯片程序的复制一份?

网友D:
这是什么音箱用料还不错

网友:
单片机芯片需要程序的吧?

网友:
没有烧录程序的单片机芯片,是没有灵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5RCTB 是單片機啊,
要有程序才行的,
話說你怎麼確定就是它燒了?

插上电源这个芯片非常烫手,还有一块好板子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没那么容易烧,换是肯定没戏的,有程序

还有一片正常板子在用,有没有办法把程序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音箱用料还不错

飞利浦 e6 板子

网友E:
第一,这是一块单片机,STM32F105,其次就算你换上一样的型号也不能正常工作。第三,一般厂家会把程序烧死在芯片内,并烧上熔丝,或加密,防止程序复制。。。。所以,要想修复,只能找一个一样的板子,只要单片机是好的,其他是坏的都无所谓,拆下来焊在你的这块板子上。还有一个办法是花大价钱,找单片机高手去破解或者编程。。。。否则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这是一块单片机,STC32F105,其次就算你换上一样的型号也不能正常工作。第三,一般厂家会把程序烧死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