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后期EX系列超薄磁带随身听颤音的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29):
众所周知,大法的后期机子颤音几乎已经成了通病,轻者一面颤,严重的A.B面都颤。而且伴有音质不清晰,偏音,跑调的现象。多数人的维修方法就是清理更换压带轮,更换皮带等。但是最终发现还是颤,而且找不到故障点。本人手里的几台超薄机亦是如此,皮带压带轮都是新换的。齿轮各轴也润滑过,但是遇到稍紧点带子还是颤的不行。后来经过多次拆解,交换测试,终于锁定了故障点。而且一招秒杀,解决了包括颤音,偏音,定位不准的一系列问题。现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只是该方法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风险,手头工具或者配件不全的尽量不要尝试。

这是正常状态下磁头的位置。

这是多数机器现状磁头位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下面

磁头的上升,下降是靠左右摆动的支架和凸起实现的,而整个支架的活动还兼顾着左右压带轮的弹簧支撑。所以这东西重要性就不用说了。

背面就是这样一整块铁片。

依靠下方横向摆动的铁片,来左右支撑,这样就会对其造成一个压力,经过天长日久,无数次的翻带切换,最终使转点的孔越来越越框量,托举架整体下移,导致磁头和压带轮的弹簧顶不到位。磁头和磁带接触不严密,压带轮压力不够拉就不动带条,正是这一系列的故障,造成的颤音跑调。

所以,单纯的打理更换压带轮和皮带,是无法根治的。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使支架归位。也就是新机状态时的位置。但是这款机芯的机械零件是一次成型无法拆卸的,手里工具有限,为了保险起见只能用笨方法,强制扩孔,使其尽量没有间隙,但还要活动自如。如果用力过猛就彻底卡死了。

操作的时候最好把大齿轮拆下,容易误伤。

这样支架位置固定了,磁头和压带轮才能精准入位。压带轮压力有了,磁头不跑偏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随身听这类机器因为年代久远,使用情况不明,有些机器外观成色更好,其实内部机械部件磨损已经非常严重,有的甚至无法修复。所以收机一定要谨慎。
但是也有些成色比较好的机器,磨损也不大,但是还是颤音,这种情况就需要从另一个部件入手。那就是皮带!皮带!

我们都知道换皮带要换进口的。
但是光进口还不够。规格尺寸才是关键
很多商家声称,XX系列通用,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索尼后期的机芯,和早期的铜飞轮机器,对于皮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电机轮

两个轮看着一样,但是其皮带槽的深浅和接触角度都有区别

超薄机芯的皮带轮沟比较浅和皮带的接触面也小,
所以,超薄机必须用0.5的皮带,0.7的虽然也能用,但是由于直径变大,扭矩变小,而且皮带和铜轮接触不好容易打滑,所以才会造成颤音。

而早期的机器必须用0.7的,因为其轮槽内部是空心的,细的皮带会勒到里面去,这样也会造成颤音。

这是一台EX610,原机0.5的皮带装上之后是不外露的。和电机轮融为一体。
所以皮带的选购一定要正确,不能只听商家的说的通用,还要看自己的机型。
经实际测试,超薄机用0.5的皮带,明显可以改善用0.7皮带时的颤音

补充内容 (2019-6-15 07:52):
经过实际测试,0.5的皮带也达不到原装皮带的标准,无论是0.5的还是0.7都会有颤音,而且0.5的倒带会打滑
实际原机的皮带,尺寸应该在0.6截面长度103...

网友:
好的。40多岁了吧?有什么好磁带?

网友:
有水平的帖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磁带是何物

网友:
我原来也有台爱华机,同样的毛病,而且两边速度不一样,卖了。真后悔连那副低音笛管耳机也卖了……

网友:
去年修了个录音机,毛病很简单,就是皮带不行了,问题是从淘宝上买的皮带弹性太大,装上后颤音严重,根本没法用,不敢再买,害怕同病,最后找了一根早年在别的机芯上拆下的皮带,质量很好,就是长了有两厘米,加了一个靠轮完美解决

网友:
曾经的ex921 就是这个毛病,外观狠心,2008年75元处理了

网友:
我的机子暂时还没问题。

至于皮带吧,原装的是0.5mm的方皮带,换0.7mm的后运行正常,电流大10mA多;0.5的不好买了,也就算了,反正都用充电电池。

网友A:
这教程来得有点晚,15年前就该发了

网友:
手里有个ex2000,有点颤,不知道是磁带还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B:
这机还有折腾的必要?我的超薄电控机芯机器,全部卖了,还是老砖头实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教程来得有点晚,15年前就该发了

十五年前机器应该还没磨损到这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还有折腾的必要?我的超薄电控机芯机器,全部卖了,还是老砖头实在,稳定 ...

主要是喜欢后期的音色和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喜欢后期的音色和续航

以前我也是,喜欢电控机芯按下线控后机械运作那感觉,但是超薄机芯真的超级多毛病啊,还是老砖头实在

网友C:
嗯,扩孔怎么做的?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电控逻辑机芯动作的声音很爽

网友:
皮带的问题记得以前和那位卖皮带的老夏讨论过,因为他的资料和皮带都是0.7mm的,但明明有很多机子原配的就是0.5mm的,他说是0.7的用久了磨损了才变细的,而且他的原厂数据手册里也都标明是0.7规格的

网友:
说实话,这个型号的机芯我还没遇到过因为机芯颤音的,大部分是因为压带轮和皮带问题导致的颤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扩孔怎么做的?用什么工具呢?

就是硬点的螺丝刀插进去向四周摇几圈,用力不要太大不然容易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