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怀孕的杂牌电信卡的儿童电话手表

楼主(2019-05-29):
去年搞了张安徽零月租卡还带30M流量,8月份120包邮买的儿童电话手表给小孩子用,话说用了这么几个月了电话卡买卡时20块钱送了30现在还有40几块钱来着 ,前几天小孩说充一次电一天都用不了了 一看后壳都被电池顶裂了
拆吧 拆掉后盖四颗螺丝就可以叩开了
排线居然全部都是焊接的
拆掉所有的线吧 映入眼帘的是大肚子电池
拿掉电池看看怀孕几个月了

网友A:
劣质电池没爆算幸运的吧,淘一个换上继续用

网友B:
这个给孩子戴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孩子戴有点危险

小容量聚合物炸不了,最多也就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劣质电池没爆算幸运的吧,淘一个换上继续用

小容量软包聚合物炸不了,已经又淘了个大一点的电池给换上了

网友C:
先弄个微孔放气,然后胶带封住,最后买块备用电池等到货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个微孔放气,然后胶带封住,最后买块备用电池等到货换上。

股的电池硬邦邦的好像没有气,已经买了一个换上了 买大了点 里面割掉了点胶才塞进去了

网友D:
有没有GPS类 芯片?光靠基站定位 不太可靠

网友:
足月了,临盆壮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GPS类 芯片?光靠基站定位 不太可靠

没有gps 靠基站定位的,误差在几百米左右,不过也用不上,主要是好联系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gps 靠基站定位的,误差在几百米左右,不过也用不上,主要是好联系一点 ...

电信的基站定位比移动、联通的2g 定位好一点。后者在室内,误差会有1500多米,室外露天有6、700多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容量软包聚合物炸不了,已经又淘了个大一点的电池给换上了

本来是软包电池,小电池,大空间,爆不了。你可丁可卯的凑个大电池进去,再膨胀的时候没地可涨,不就能爆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是软包电池,小电池,大空间,爆不了。你可丁可卯的凑个大电池进去,再膨胀的时候没地可涨,不就能爆 ...

大了一点点 削了点胶 现在里面空荡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