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佬日常维修之松鑫插座和中兴充电宝还有个硬盘盒

楼主(2019-05-29):
收的一个插座,以为还能看,看来以后对这个牌子还是绕开走吧,
外壳有裂痕,开关废了,线还行,还有USB,看起来不错,

背面也有裂缝,

插头还可以,

开壳,这是后面的结构,复杂却单薄,如何耐用?

开关烧了,倒是一体铜,也太薄了吧,
那个口是坏了的,应该造成了短路,复杂却单薄,唉,

插头的接触结构好像需要很用力才能插入,
这么单薄的结构一受力就容易裂啊!
下面USB的供电也不怎么样,

没什么肉,

翻过来,唉呀,无语了啊,别用,

黑黑的变压器,,,

弃之不舍,留之无用,,,,放着吧,
下面是中兴充电宝,输出有问题,没修好,懒得研究了,

上下都挑开,

还挺复杂的对吧?

这样的,应该有超声波焊接的,

电池还不错,

上面的按钮和灯,

电池,松下?

电路还是不错的,可惜坏了,

乱入一张索尼MP3,电池废了,扔着呢,

下面是硬盘盒,

唉,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当时的单节充电宝,线性充电,二极管整流升压,单片机电量显示。现在有很多三合一单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