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楼顶漏水的可以来看看

楼主(2019-05-29):
楼顶是楼板的 有很多裂缝 之前用聚氨酯的补过  经过风吹日晒雨雪冰冻  又出现裂缝 连聚氨酯一起裂
楼面还有点起沙 补的聚氨酯还有不少直接一揭就掉了  这次赶在雨季前再次修补
照片是后来拍的
把原来补的全部铲干净  在把裂缝两边用钢丝刷使劲刷刷  清理浮灰   把准备好的水泥固化剂给浇透
干了  在用水清洗一遍 一定要把表面的残留固化剂去除
干了就可以刷胶了 分多次刷 厚度有个2毫米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盖个面就好了  可以用水泥 石灰 涂料细沙都可以

网友A:
情况跟我一样,基本都是每年补一次

网友B:
l沥青布烤着贴上能管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跟我一样,基本都是每年补一次

可以试试这个  之前别人家用剩的一点瓷砖胶倒在楼上 不怕风吹日晒雨雪冻  弹性非常好  揭起来踩踩还能粘上    才决定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沥青布烤着贴上能管3年

沥青用过 结构胶用过 过完冬天都会开裂  沥青布没试过

网友:
好像有种叫丁基胶带的,邻居在过年前买了卷贴楼面,刚贴上的效果很好,就是不知道管用几年,有待验证

网友:
最近正在看这方面材料,希望有经验的多说说

网友:
欧洲以前有铅屋顶,现在不锈钢板也不贵,能不能用超薄的不锈钢装饰板覆一层?一劳永逸!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缝不大的话有那种渗透型纳米防水剂多加点水喷一次基本能保五年,缝大了加点水泥填缝一样搞,注意店家说三倍水你就加四倍水,越稀渗透得越深效果越好。

网友:
你这个是工艺问题,聚氨酯补缝要加无纺布,你买聚氨酯的时候会送你一点,多了就要单独买。

网友C:
假如是铺了地板砖的楼顶,漏水了怎办

网友(2019-07-04):
面积大的话直接做防水........

网友D:
直接上油毡吧,家里老房子就这样弄的,二十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油毡吧,家里老房子就这样弄的,二十年了都没问题。

请问是哪种油毡?是需要烘贴的那种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加个山顶,一劳永逸。

网友:
买桶非固化沥青防水,

网友E:
没看见明显的漏点和裂缝怎么救啊

网友:
这么大的裂缝,应该先用卫生间那种防水涂料+水泥填缝,干了后,再刷沥青防水,透明聚氨酯没用,不耐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是铺了地板砖的楼顶,漏水了怎办

地板砖下面和这个一样的,本质是顶板太薄,承载不足。导致基底开裂,防水材料本身不承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见明显的漏点和裂缝怎么救啊

整张敷,没漏点裂隙,表明可能是远端传送,属于下层裂隙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裂隙走到你家下漏。

有三个施工瑕疵会导致。
1、水泥强度不过起砂。
2、敷料面积不够未覆盖全部缝隙。
3、敷料与接合面空鼓。(其实1也会产生3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