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老是慢 第二弹 几年前的跳秒钟

楼主(2019-05-29):
前两天在一堆破烂中看到几年前换下来的跳秒的石英钟,当时是因为新电池还能走,稍微旧一点的电池就不走了。
所以换了扫秒的302机芯。找个新电池装上,不走。背面不透明,听听,也没有声音。拆

当时修过,可能加过油

所以现在听不到走动的声音

油的痕迹,有个轴孔加工过,是当年以为磨损造成齿轮咬哈不好,调整了轴孔的位置。

其它部件

简陋的电路板和棕色的牛屎

这些拿去清洗

有坛友问用什么清洗,看

因为年代太久,先泡会
再拆洗个302的机芯
这个机芯做工好,还有金属部件

板子也设计有补偿电容位

比较下,左边是302机芯的

用磁铁吸下,转动灵活

这部分也清洗下

第一个也清洗好了

302也好了,准备安装

装电池试试,转的好

继续安装这两个小螺丝,这部分应该是形成封闭磁路的吧

试试,该转的都在转

这个调时的旋钮是卡在后盖上的,不用从后盖上拆下来

型号

有外接电源的接口

后盖的透明的,方便观察

两只表都走了,左边是跳秒的,右边是302扫秒的

将近10个小时,没有停。由于没有秒针,没法测量精准情况。
跳秒的能活了也不错的

谢谢欣赏!!

网友A:
跳秒的应该零件脏了,摩擦大导致旧电池驱不动。那个扫秒的真垃圾货。

网友:
不错,洗一下看着舒服

网友:
tb有电波版的,50左右,有用过的吗

网友B:
有个精工跳秒的,用了20年现在也不走了

网友:
静音的,喜欢

网友:
那个线圈大一圈的质量还不错,看着不像这几年的货

网友:
据说这类塑料齿轮属于自润滑塑料齿轮,不需要加油,加油就停。

网友:
弄个电波机芯耍耍

网友:
家里跳动的秒针表都拆下来淘汰了,卡塔卡塔的受不了

网友:
按理说不该形成闭磁路呀

网友C:
串个电阻,测测电流,哪个耗电?。我家扫秒钟0.4mA

网友:
扫秒的机芯一般都比较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测测电流,哪个耗电?。我家扫秒钟0.4mA

这个电流有点夸张了

网友:
之前家里有个扫描的,杂牌,一年得换两次电池。。。
后来买了个天王星,真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精工跳秒的,用了20年现在也不走了

20年差不多到设计寿命了(一般都是设计10年左右),当初购买的本钱早就用回来了。

网友:
二十年前,路上背着背包,手里拿着手提袋走街串巷卖钟的,10块一个(义乌货?)。到现在还在服役,最近开始,快没电的时候越走越快,几个月累计快5分钟

网友:
扫秒的太耗电,换电池麻烦,我还是喜欢跳秒的。

网友:
10几年前的跳秒石英钟还在服役,鼠标用完的电池在石英钟上还能用大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秒的应该零件脏了,摩擦大导致旧电池驱不动。那个扫秒的真垃圾货。

扫描的霸王看家机芯,这个机芯品控搞得不错,误差基本小于1秒每天。耗电低,一节电池至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