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盏24V“闵江”水族箱LED灯

楼主(2019-05-29):
        同事的一盏24V“闵江”水族箱LED灯,不能亮了,送到我这了。看看。

电压是24V的:

这是灯条:

背面啥标识都没有:

灯条参数:

开关。上面有胶布包扎过:

上电灯不亮。适配器也没有指示灯的,把胶布解开,测 适配器输出电压,吓我一跳,适配器挂了:

断开一端线头,夹电测试灯也不亮:

想把开关拆解,发现没有一颗螺丝。那就从灯条那端入手吧,也是没有螺丝,观看适配器,超声焊接,也是不见一颗螺丝。也许是涉水电器,竟然全部很贴合,撬都撬不动(红圈处已撬烂一点了):

罢罢罢,看来要修只能暴力破拆了,这样,即使能修复,涉水使用也不安全了,先告诉同事叫他买过吧。

真的汉子

网友A:
说好的拆修呢?!

网友B:
貌似灯珠是三种色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拆修呢?!

下集吧,等着折腾的多着呢。说好要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灯珠是三种色温的

现在的鱼也这么“好色”了么?

网友C:
壳子这么大,估计还是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这么大,估计还是胶粘的

不管是胶粘的还是超声焊接的,反正破拆之后就很难复原了,这种是涉水的电器的,拆过后应该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