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头扫地机器人激光组件故障求助

楼主(2019-05-29):
石头扫地机器人,S51,扫托一体。买了刚刚一年过1个月,突然有一天扫到一半,提示激光头卡住,请我拨动一下。
但是我发现激光头没有卡住,也不转了。接着我反复拨动,反复长按电源键关机开机均不能转动。
我上网查了一下,扫地机器人的激光头都是短命的,但是我这个故障还不一样,可能是直流电机故障,所以还有得救。
于是按照网上的教程,我将扫地机器人的激光头组件拆出,并且将直流电机拆下,型号 RF-500TB-14350,和网上拆解得到的型号一致。

接下来重点:
按照网上的说法,是这个电机挂了,碳刷接触问题。
但是我查到这个电机的电压范围是3-9V,所以我用1节或2节  18650电池直驱,均可以正常转动,只是转速不同。
测量了电机阻值 8欧姆左右,驱动时电流 50mA左右,看起来很正常。
我以为是接触不良,于是将电机以及激光组件整体装回,重新开机,竟然发现又正常了,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自动生成的地图和轨迹也很正常。正当我窃喜时,运行了几分钟后,扫地机器人的激光头又又又不转动了!
于是我又将激光组件拆出,测量扫地机器人工作时,主板给电机的电压,发现是5V,而且电压也是持续稳定的,所以至此,我就一筹莫展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激光组件和主板通过一个接插件取电和传输数据。

由于我拆解时比较着急,所以没有拍照。用的是网上的拆解图。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毛病,要么拆开自己修,在保就立马送保!!!

而且修好后还要时时关注,一有问题立马再返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18&page=1&extra=#pid622004

网友B:
这种电机用的不是碳刷,是铜片,时间长了就磨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毛病,要么拆开自己修,在保就立马送保!!!

而且修好后还要时时关注,一有问题立马再返修。

拆开了,但是没有定位到具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用的不是碳刷,是铜片,时间长了就磨损没了。

但是使用电池直驱,转动是正常的,说明电机没有问题。所以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网友:
都拆了 找个电机代换上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使用电池直驱,转动是正常的,说明电机没有问题。所以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

和电机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主控检测到测距模组准备就绪的信号时才会启动电机旋转,要拆开主轴,里面有电刷,4WD洗洗干净然后上润滑脂装回去就可以了,建议送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机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主控检测到测距模组准备就绪的信号时才会启动电机旋转,要拆开主轴,里面有电刷 ...

我从淘宝买了一个 RF-500TB-14415 (14350买不到),替换之后,好了。。。。。。。
这个问题真实够奇葩的,新买的 RF-500TB-14415 运转电流在10-20mA之间,比之前坏的 14350 电流60mA小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扫地机器人主板检测到运转电流过大。但是坏的时候并没有转一下停止的过程,而是直接不转,所以就很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用的不是碳刷,是铜片,时间长了就磨损没了。

汽车和家电铜片上有很小的碳刷的。。。

网友(2019-08-26):
楼主,你的扫地机器人还有问题吗

网友C:
我出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激光模组不转动,通过电池驱动后转回后就恢复了,十分好奇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出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激光模组不转动,通过电池驱动后转回后就恢复了,十分好奇这个原因 ...

结果用了一会儿,果然又不行了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用电池直驱电机没问题。。然后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根治的方法。同款电机淘宝又买不到。。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C:
我出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激光模组不转动,通过电池驱动后转回后就恢复了,十分好奇这个原因 ...

用电池通电只是冲开电刷死点部位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过几天或者过一会又会出故障。如果确认电机不良临时冲一下应急还可以但是不应该认为已经满血复活。14350电机现在淘宝有售卖,找不到就百度智电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用电池直驱电机没问题。。然后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根治的方法。同款电机 ...

现在可以买到了,马云家搜14350电机或者小米石头激光头电机马达这些会有收获。

网友(2020-07-14):
楼主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
类似的电机故障我遇到好几次了,最早是高中时期,一个同学买了一个磁带随身听,那种很便宜的机器,用了大约2周后电机不转了,当时商家说的是一个月内有问题包换,同学就去换了一个,换回来后用了一个多月电机又不转了,商家已经不给换了,让我给修一下,我拆开量了下电机的电阻正常,单独用电池测试电机也能正常转,转好后能正常用了,用了2天又不行了,我就去卖电子元件的店里买了个新电机换上就好了,拆开坏电机后发现电刷是铜片做的,已经磨穿了一个小洞,但就这样就影响到电机不能转了。这种故障后来又遇到了几次,都是同学去那个店里买的便宜随身听上的电机坏了,换了就好了,而且换的电机能用很久。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故障就是电茶炉里的抽水电机,单独测试转的很正常,装到板子上用几分钟就不行了,换了抽水电机就好了,坏的电机是用碳刷的,磨损也不严重,可能就是电机的质量问题。
建议LZ买个新电机换上吧。电机能转说明驱动电路正常,这种问题就是电机的故障。

网友:
类似问题我碰到过。我的不是电机不转,而是转速不对。机器人不走直线。拆下来用直流电驱动也可以转,再装回去可以正常运行10分钟左右。在电机轴承内点几滴润滑油后,现在工作快一年了,一切正常。网购的同款电机做备份了。有点奇怪,当时出故障时搜索过类似问题,没有找到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