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一个200内质量好的万用表

楼主(2019-05-29):
买过很多万用表,20几年买了10几个了,感觉老是坏,上次买的胜利VC70C都没怎么用,开机就数字乱跳,要么就是按几次都不开机,求推荐一个质量稳定的,不容易坏的,平常主要用的电阻档和电容档比较多,大电压和大电流几乎用不到

网友:
福禄克101,如果需要量电流diy个分流器就行。太小的电容可能不适合
优利德新款136+拆机图看起来也不错带电流档,但没实际用过。看拆机图比较靠谱,据说几百uf测试有个bug,不太确定适不适合

网友:
福禄克15b
优利德ut61e

网友:
电阻电容你缺个电桥

网友A:
买了个FLUKE 15B,十几年也就是电池弹片坏了。
后来买了胜利70D,为了测大电容,4年左右也没坏。
公司有个70C,大概5年还是6年,有时候开机会不亮,或者死在那儿,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多开几次也能正常用。

网友:
UT56用了有15年以上了,除了测试慢点没毛病,V片换了好几次了。

网友:
新款胜利VC9805A+或者VC9808A+,200元内,质量还可以,我在用VC9805A+。

网友:
OWON B33+ 。带蓝牙,5号电池

网友B:
ut210e,现在我的主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FLUKE 15B,十几年也就是电池弹片坏了。
后来买了胜利70D,为了测大电容,4年左右也没坏。
公司有个7 ...

我的70C,买来没多久就这样了,后来越来越严重,现在基本就很难开机正常用了,以后不买胜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210e,现在我的主力表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就是太小,屁股上插2根线不方便

网友:
我有个宝工的高精度表要出手!考虑下
我在闲鱼发布了【台湾宝工MT-1217/1820自动量程高精度数…】 复制这条消息¥8awRYW8h71n¥后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FLUKE 15B,十几年也就是电池弹片坏了。
后来买了胜利70D,为了测大电容,4年左右也没坏。
公司有个7 ...

VC70C的电源开关坏了,接触不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换了就OK。
因为我也有一个VC70C,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C:
那个开关是8*8自锁型按键开关,这种开关有蓝色柄和白色柄的,输出脚位排列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开关是8*8自锁型按键开关,这种开关有蓝色柄和白色柄的,输出脚位排列是不一样的, ...

那要用哪种?还是要拆了看是蓝色还是白色的?

网友:
优利德的UT61E据说不错,买个好点的表还是用好多年的,别在乎多花几个钱,关键是要花到正点上,杂牌子的表就算了

网友:
UT61E网红
UT139C
200元正好可买俘虏克101

要按键表可看看ZT-X 我当炮灰用了一年了, 就是电阻挡尾数稳定慢。

网友:
这么多推荐了啊。
我补充下推荐的理由吧
fluk101,做工好,安全保护绝对到位,一流的设计。虽然有人反映脉动直流电压测试不准,并认为这是bug,但这并不是标准测试条件,不必理会就是,这其实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adc的结构在有的时候和测试结果关系很大,某些结构的adc也相当依赖滤波算法。
模拟表由于表头惯性,天然的具有平均值特性。
双积分结构的也是如此,但由于成本现在大多数万用表是delta-sigma的,不说后者不好,而是由于不知道滤波算法就无法在非标准测试场合对表的响应有准确的估计。所以推荐的第二款是ut136+,应该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自动档双积分低价万用表。
如果预算加点ut61e也是积分结构的,论坛上改进的帖子非常多。
双积分的很容易通过外围器件调整达到adc的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用哪种?还是要拆了看是蓝色还是白色的?

我换的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