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解决屋顶太阳能热水器夏季防晒问题

楼主(2019-05-29):
       夏季光照时间长,每天水温升高快,最快每天将近30度,这样将对热水器的使用寿命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决定在集热管上铺装一层遮阳网,设计思想是可以根据水温需要,简单地调节集热管被遮盖的面积,达到人工控制水温的目的。
       两个早晨每天五点开工,六点半收工。经测试,目前水温每天升高10度左右,满足了使用需要与控温需要。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治好了我多年的的颈椎病

网友B:
没必要,我家太阳能热水器经常水箱里水都烧开了到99度,也没见不好用,用了十几年了,除了换了个水位传感器没任何毛病,集热管本身就耐热的,这点温度都不能承受,你以为是塑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我家太阳能热水器经常水箱里水都烧开了到99度,也没见不好用,用了十几年了,除了换了个水位传感器 ...

说的对,我家的也是夏天水都能烧开,太阳能的热管不怕晒

网友C:
他估计不想用热水了,他把集热器给捂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我家太阳能热水器经常水箱里水都烧开了到99度,也没见不好用,用了十几年了,除了换了个水位传感器 ...

水温越高,越容易产生水垢,各器件也越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估计不想用热水了,他把集热器给捂上了。

看使用需要。每天仍旧升温10度左右。

网友:
我家太阳能用10多年了,感觉还行,还没见过装遮阳网的。画蛇添足吧

网友:
我家的垃圾太阳能都用了 十几年了
最近有装了一个  不要怕  晒不坏

网友:
我们这里很早就推广太阳能热水器,第一批差不多30年了,还有不少在继续服役,有人搬了几次家,太阳能也跟着搬过去。我看到外壳锈坏的,没遇到热坏的,甚至连管子破的都少见。

网友D:
你装遮光网,我还想在底部装反光板来增加照射呢。没有犁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同样没有晒坏的太阳能,只有冻坏的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装遮光网,我还想在底部装反光板来增加照射呢。没有犁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同样没有晒坏的太阳能,只有冻 ...

解决屋顶太阳能热水器夏季防晒问题 。

网友:
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在瞎操心。

网友:
我当时买了个30管的,冬天很好用,天天热水用不完,
现在到了夏天 天天水都是开的,洗澡的时候调水温比较麻烦,我也是用遮阳布挡掉了一半管子,现在每天水温在70多度,还好
另外我在热水器的进水处装了一台软水机,3年了 热水器里一点都没有水垢。

网友:
人少用不完热水是可以这样弄!

网友:
我在考虑怎么给太阳能热水器加一个阳光追踪系统,而你在考虑怎么降低效率

网友E:
有趣,大开眼界!
各有利弊啊,夏季防晒延长了热水器寿命;
第二天阴天没热水了怎么办,通电烧,要电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趣,大开眼界!
各有利弊啊,夏季防晒延长了热水器寿命;
第二天阴天没热水了怎么办,通电烧 ...

看城市、看天气、看使用人数,再说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治好了我多年的的颈椎病

最好做个颈动脉彩超,看有没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