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上买到半成品电流电压表,求支招

楼主(2019-05-29):
网上买双表头,贪便宜买回来。发现没有分流器,请大家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看看分流器是否在印版图的另外一面再说吧。

网友:
这种表头好像是说10A以下的不用接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分流器是否在印版图的另外一面再说吧。

反面也没有

网友:
这是10A以上需要接分流器的~

网友:
这个价格好吗?弄几个重新刷一下

网友B:
通电显示多少A,如果显示50多A要配分流器。
如显示0.00A是不要分流器的

网友C:
两线插头右侧空焊盘上焊一个0.025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显示多少A,如果显示50多A要配分流器。
如显示0.00A是不要分流器的

显示55多点,把两个点短路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线插头右侧空焊盘上焊一个0.025欧电阻

几瓦的电阻?(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55多点,把两个点短路显示0

这样的话配个50A的分流器就能用了

网友D:
重新下单,50A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下单,50A分流器

卖家没有,说是库存品,他不懂

网友:
改变调节电流电位器和上方电阻的阻止比值就可用了,我昨天刚折腾完。

网友:
我记得成品是一根粗的康铜丝,补上就行了吧

网友(2019-08-24):
应该是康铜丝,补上?

网友:
怎么发觉好多买这种表,但人家都有分流器的,看来确实图便宜不仔细看了,这边电压没问题,电流不是很准,一般够用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