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大有2903坑,求推荐磨切片

楼主(2019-05-29):
听说钎焊好用具体哪种?打磨翡翠应该用薄片还是厚片,还是磨碗。其他用途应该怎么选择,大家都备了什么片来用?

网友:
钎焊金刚石的颗粒粗,适合粗磨,我只拿它来打磨木头、胶木、金属等等,电镀的颗粒细,我拿来精磨,磨硬质合金钻头、刀具常用它。翡翠太高大上了,沒磨过,你可以买钎焊的粗磨,电镀的精磨来试试,反正也不贵。

网友A:
粗磨木头我现在用这种打磨皮带用的K18的磨轮,效率很高,粉尘很小,但比较贵,70一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磨木头我现在用这种打磨皮带用的K18的磨轮,效率很高,粉尘很小,但比较贵,70一片。

这玩意儿死贵死贵的,成本应该没多少。上面的颗粒也不是金刚石,居然价格这么贵的。这个磨木头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死贵死贵的,成本应该没多少。上面的颗粒也不是金刚石,居然价格这么贵的。这个磨木头挺好用。 ...

人造金刚石啊

网友:
这么大颗粒的金刚石,70一片能买到?不是金刚石的。

网友:
是硬质合金的。对着光可以看出来,这个是灰颜色的,而钎焊金刚石是闪闪发亮的,所以这种磨轮磨翡翠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