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风扇接线求助!

楼主(2019-05-29):
网上淘了四个台达48v的暴力风扇,型号GFC1248DW,双电机,每组电机六根线,不知道怎么接了,店家也不清楚,到坛子里来求救了!各位老大指点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不是分开的嘛,中间用热缩管分开的啊,红黑是电源,其他是控制线,不用控制的话直接接电源线就行,控制的话组合测试下也能找出来

网友:
黑和红 就行   一个一个试,很快的

网友:
两个风扇的引线都给分好了,红黑接正负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风扇一通电是不是很刺激?

网友:
之前买 PWM四线风扇温控调速器,卖家的图

网友:
貌似这是服务器上用的对转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