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假的没边的Kingston8G优盘DT101 G2

楼主(2019-05-29):
同事应急,在文具店买的8G优盘
没用多久,插电脑只是闪灯,就是不识别。外壳边沿毛刺,印字不清晰,外壳材质脆。拿手里不用眼睛看就感觉是假的

接口还歪脖子了

拆开验证一下

果然,看到这一个坨

反面的控制芯片

芯邦CBM2099的主控

网友A:
手里有2个这种16G的  一个还能正常用,另一个和你的一样,亮灯不认盘了

网友:
他肯定是假的,不用感觉

网友B:
有个外观一样的8G,用了10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外观一样的8G,用了10年了,没问题。

这玩意能用10年?

网友:
一大坨。第一次见

网友:
果然是牛屎盘

网友C:
牛屎里面封装着一张TF卡

网友:
有个16g的,看外观就知道是真的。这个型号挺稳定的

网友:
把屎拆了换个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外观一样的8G,用了10年了,没问题。

我有一个8G的,13年到现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牛屎里面封装着一张TF卡

看这妖娆的走线说不定背面还是真封装了一个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2个这种16G的  一个还能正常用,另一个和你的一样,亮灯不认盘了

金士顿的 DT101G2 红色款的是 8GB的,黑色才是 16GB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妖娆的走线说不定背面还是真封装了一个tf卡

没法说,假货太多了,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能用10年?

山寨的联想4G扩容盘,已经10年了,还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