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WS318n增强版路由器300M,无话可说了

楼主(2019-05-29):
华为这个路由器当初卖的还很贵,两年前卖130多快钱,现在还卖八九十快钱呢,

不是自己的,盖住一部分信息,以为是卡扣,敲了半天口不开,从缝隙看到有螺丝

就是这么浓缩

虽然我不懂电子,看起来TP做工比这好多了。

RTL8197

这配置TP三贱客也只卖五六十快钱吧

背面就一个HI按键,华为手机在1米内,点击WIFI到输入密码界面,按一下按键即可自动连接。信号一般,六七个上班族 光晚上用,好像也没有死机过,不过每周都有断电的情况,近距离无间隔速度有4M/s左右,穿一道墙3M/s,毕竟只有2.4G,3米距离的铁门外没有信号,

亲测和tplink842n差不多,甚至不及842N,中继扫描同一个位置,TP能扫描30多个信号,华为只能扫描6个左右,穿墙掉速也比TP差的多。

网友:
背面没东西了吗?按理说华为的部分产品的确是小螃蟹

楼主:
背面干干净净什么零件都没有,就一个HI按键,华为手机点击WIFI到输入密码界面,按一下HI按键即可自动连接。在1米内才可以。

网友A:
华为的东西都缩水成这样了?我以为华为就手机烂。没想到主业也开始缩水了

网友:
这已经进化到连内存都集成了?

网友:
自信价值很高,,元件材料好像没什么值钱的,,做工没得说

网友:
买华为的某些东西有时就意味着为自己的爱国情怀纳税。

网友:
以前的时候,我还会考虑华为的手机,现在。。。
自从华为商城开始玩【套餐有货,单品无货】的捆绑之后,我就呵呵了

尝试过荣耀路由X2,
没几天就退货了,
也不是说它有多不好,
只是我不属于它的目标用户群

网友:
结亲戚家买过这款路由,信号与稳定性还不错,不太懂路由的给买这种省心。路由也不能唯芯论,有些厂家可以用最平常的料做出很稳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东西都缩水成这样了?我以为华为就手机烂。没想到主业也开始缩水了 ...

华为最烂的是笔记本   其他还好

网友:
瑞昱还是比联发科强,这个至少比一些便宜水星,迅捷好点

网友:
路由用着稳定,,,速度

固件值钱

318
320之类都是低端入门级

网友:
和TP一样缩水大王。

网友:
华为也学TP-link缩水了,这么一个大壳子里面就一块小板子,内存都集成了,省了2 LAN口,指示灯也缩成一个了

网友:
华为是卖软件的。硬件比同级别的产品烂,价格比同级别的贵。

网友:
又不是上机架,壳子那么大做什么,看来也是个坑

网友:
让我想起来了米粉的一句话就是不买小米的都是智商有问题的~

网友:
华为路由器固件做得不错,比较稳定,但大都螃蟹方案。

网友:
华为低端民用的东西真的只是卖个牌子

网友:
竞争靠996,35岁人生智力和经验完美融合的巅峰期居然被辞退的企业,能出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