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粗暴,五档强光T6手电筒去除爆闪改单档

楼主(2019-05-29):
五档切换太讨厌了,手稍微动一下就改变模式,晃得头晕眼花,怒改之!方法是跳过驱动板直接串联一个0.75Ω的电阻,电池4.2V时工作电流1A,灯珠消耗功率3W,亮度够了,还不会过热。这下用着舒服了……

网友A:
之前也想只保留三档亮度,去掉闪的,结果研究半天没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想只保留三档亮度,去掉闪的,结果研究半天没有方法!

似乎无解,只有一个三脚管芯片,HL6E1,而且即使是保留强、中、弱三档,误触发也是很烦的。所以家用还是仅有一个档好。

网友:
如果不考虑电池的续航能力,确实可以可以这样做,简单粗暴,
还需要注意的,小心电池过放问题

网友:
其实这种驱动板本身就是靠电阻限流的,那一堆并着的1欧电阻就是限流的,如果是17mm尺寸的板子,淘宝上有很多,挑个喜欢的换上就好。

网友B(2019-07-24):
这些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模式(强光、弱光、sos 等)。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发现号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 ...

是的。相当头疼的问题啊。

网友:
取掉2只1欧电阻,然后短接芯片1.3脚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 ...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解决了,不过不是机械开关,两档电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解决了,不过不是机械开关,两档电子开关

我觉得是电池与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B:
这些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 ...

加电容,只要电容存储的电量维持到电池重新接触就好,电压不高,晃动本来时间也短,有个小电容就够了。

网友:
爆闪真的很麻烦

网友:
好久不玩手电,7135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B:
这些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 ...

晃动换挡的筒子不是好筒子吧

网友(2023-07-04):
非常讨厌爆闪功能, 普通人根本用不到, 每次切换非常麻烦

网友D(2023-12-17):
引用 楼主:
似乎无解,只有一个三脚管芯片,HL6E1,而且即使是保留强、中、弱三档,误触发也是很烦的。所以家用还是 ...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工作原理,有电路图吗?如何做到三档位,还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解决了,不过不是机械开关,两档电子开关

分享一下吧,暴闪不知是哪个傻X发明的,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手电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 打开时晃动电筒身体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然后芯片以为是按下了开关键就转换灯的 ...

搞点WD--40喷喷能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工作原理,有电路图吗?如何做到三档位,还恒流?

不是三条腿的就是三极管,这个是手电专用IC,内部就是个三挡pwm切换+mos导通
楼主这个板子是靠四个贴片电阻限流的,没有恒流

网友(2024-07-11):
暴闪确实不知是哪个傻X发明的,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