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大号筒喇叭头

楼主(2019-05-29):
前几天"捡"得几只号筒喇叭头(只号筒太大没要)。试了一下,只有这只不通,拆开看,是接线端子两边全断开了,估计是螺丝沒拧紧造成的。音圈还好的,两边焊好

网友A:
我老家电线杆上有两,fm调频的,想搞事情

网友B:
看到上面的字好有历史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上面的字好有历史感

说明还是很耐用的。这种的音圈振膜更换很方便,属于耗材。磁铁的寿命几乎是永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还是很耐用的。这种的音圈振膜更换很方便,属于耗材。磁铁的寿命几乎是永久的。 ...

正常用也不坏音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用也不坏音圈吧!

音圈振膜都有寿命的。大功率、大音量下还是易损件。和家用音响不能比,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还是很耐用的。这种的音圈振膜更换很方便,属于耗材。磁铁的寿命几乎是永久的。 ...

对,振膜会老化的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A:
我老家电线杆上有两,fm调频的,想搞事情

可以。先买一个调频麦克风模块(一定要带屏幕、可以音频输入的那种),然后焊好天线、接电源,接好音频源。调整频率,直到喇叭响了即可。

网友:
那两个黑色的喇叭不错,求赠送。